[维修] 问大家一个事,提速加油门的时候有噪音,收油没有,咋个回事。

楼主(2023-01-25):
最近发现我的车,提速换挡踩油门的时候有嗒嗒的声音,收油没有这个声音。怠速也没有,怠速随便怎么踩油门,都没有这个嗒嗒声。爬坡深踩油门的时候也有嗒嗒声。平路稳油门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声音,只有在提速的时候才会出现,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CVT查钢带、DCT查变速箱

网友B:
行驶了多少公里的车,有一定行驶里程的车,这种声音是气门间隙变大的噪音吧。

网友:
变速箱的声音吧

网友C:
提速带负荷,火花塞还没有点火,缸内积碳高温,混合气在活塞没有到达压缩点提前爆燃了,哒哒哒的时候读数据流,显示点火时间过早,有缺缸现象,建议清洗积碳,更换高辛烷值抗爆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驶了多少公里的车,有一定行驶里程的车,这种声音是气门间隙变大的噪音吧。 ...

现在都是液压顶筒形式自动调节气门间隙了

网友:
好像是球头或者半轴的问题,以前听人说过,但不确定。因为本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T查钢带、DCT查变速箱

手动挡,不是自动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速带负荷,火花塞还没有点火,缸内积碳高温,混合气在活塞没有到达压缩点提前爆燃了,哒哒哒的时候读数据 ...

下次换95试试,或者找个修车的用内窥镜看看。

网友:
内球笼可能该换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D:
这是气门响.不算是什么故障.本质上是混合气燃烧压力过大,气门与气门座撞击产生的声音,俗称"叫杆".
汽油机在低转速大负荷(深踩油门)时都会响,不同的发动机只是响的轻点,重点的区别.
进气温度高,机油压力低,汽油标号低,有拖挡驾驶习惯,都会加重气门响的现象.如果发动机老化,配气机构有轻微故障,这现象更容易出现.

网友:
我刚买的哈弗手动,天这么冷,水温不上来,加速就这么响,应该是发动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气门响.不算是什么故障.本质上是混合气燃烧压力过大,气门与气门座撞击产生的声音,俗称"叫杆".
汽油机在 ...

昨天跑了一次250km左右的路程,回来的路上就听不到这种嗒嗒声了,是啥原因?

网友:
吉利帝豪 邦奇cvt的变速箱,7年半的车,跑了6w多公里,就是这个故障。修的话需要6k+ 保半年,最后车卖了2.2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跑了一次250km左右的路程,回来的路上就听不到这种嗒嗒声了,是啥原因? ...

跑高速,积碳燃烧吹出来了,经常跑跑高速,偶尔奢侈一会加加高一级的标号汽油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北方?北方天冷起动有时候碳罐电磁阀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当我没说

网友(2023-03-07):
跟油品质量可能也有关,加高号或中石油中石化试试,我车是经典科鲁兹L2B发动机,加纯汽油没有噪音,小加油站油品不行立马就能显效

网友:
天冷,碳罐的电磁阀响吧。天热了再听一下,没有了就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