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兰士 SR4400 OSE 功放开机有噪音检修

楼主(2023-01-25):
这台机器AV功放已经用了10几年啦,还在服役,近期发现开机以后有嗡嗡声,从机器边上传出来(不是音箱里面的),正好春节休息,拆开来看看。

马兰士设计,夏新代工的机器。检查了一下,关机以后杂音消失,待机后杂音产生,然后遥控开机杂音变大,类似50Hz的低频声音,初步怀疑是电源部分噪音。打开外壳,耳朵贴近听,发现声音来自大变压器周围。

大概看了下电路,有个辅助电源是在小板上的,待机时候这个电源工作,然后大变压器是不通电的,因此声音应该就是小板上出来的,和主变压器以及后面电路无关。把小板上的主变压器初级断开,噪音依旧,确认是小板上的。

把小辅助电源板子拆下来,是7805的主电路。基本是整流或者滤波的问题。

发现主滤波电容已经鼓包。

拆下来测容量,没有了,为0。这个牌子没见到过,容量彻底没有的电解,这个也是醉了。

换一个新的2200uf/25V电解,问题解决。

网友:
待机电源响一般都是大电容容量不足造成的

网友:
不是日化的电容吧

网友A:
我的三星943NW显示器也滋滋响,拆开看了看没找到毛病。

网友:
一个有孕电容引发的故障。

网友:
最近我的焊台通电待机也响,找机会也要拆开看看了

网友:
手到病除,赞一个

网友:
这就是一个老鼠坏一锅粥,马兰士太不谨慎了!

网友:
这个面板看着好帅

网友:
好像是国产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星943NW显示器也滋滋响,拆开看了看没找到毛病。

显示器啸叫就是电容要换了 不一定在切口的地方鼓包也有可能在下面靠近主板的地方

网友:
马兰士居然用小品牌电容

网友:
功放看着很养眼
能动手就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