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万和燃气热水器,排除偶发性E1代码故障

楼主(2023-01-25):
昨晚10时准备洗早,结果热水器始终出现E1警示故障,一气之下拆开看看,结果折腾到12点装上后,点火始终不成功,只有放弃……

开始以为只要简单处理一下火焰探针就可以了的,结果拆开发现更本看都看不见探针,如果要处理探针还必须得把整个热水器都得分解,所以折腾到了12点

开始不想拆热水管箱的,谁知道强行拆开火焰排箱后,谁知道火焰排是分体组装的,而且想重新安装好火焰排还必须得拆掉热水管箱才行
没法,只有拆的稀碎……

昨晚估计是为了赶时间,匆忙组装忽略了啥,造成点火不燃的故障,今天继续……

重新清理火排组装

调整点火及火焰探针头位置

清理一下燃气喷嘴孔

一切小心再次安装完成

试机一次就成功点火成功

全部安装完成

经这样一折腾,感觉以前的偶发出现的E1故障频率有所减少,但在刚启动热水器的那一会还是有出现,分析可能是水压在刚开始启动时的冲击回落那一瞬间,造成管道缺水使系统保护断火,出现E1故障代码;因为供水系统有自动增压泵,每次开水时,水泵自动启动那一瞬间,供水管路有股冲击力,待水泵由启动变成平稳运行,水路又有股小的回拉力,造成水流开关误动作,系统自动断气出现E1故障代码;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如果确实是这个原因的话,在热水器进水口加个单向阀,应该可以排除这种情况下出现E1代码故障吧?

网友:
居然还有独立的排气扇

网友:
燃气热水器E1为故障代码,表示点火故障或中途熄火。故障原因如下:

由于火焰检测(反馈电极)感应电流较弱时,判定为燃烧器无火,造成程序中断。此时可检查反馈电极是否处于火焰的高温区,调节反馈电极高度,检查反馈电极连接线路及接 插头

网友:
你怀疑就家里搞个隔膜气罐稳定水压,试试看呗

网友:
万和,华帝都不好别买

网友:
试机一次就成功点火成功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上的问题

网友A: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在使用中偶尔也会出现E1代码,关闭出水阀再打开就没事了。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工程量不小

网友B:
E1故障代表是水压低吗?

网友:
我家也是同样品牌,和楼主的一样故障,换感应针,后面换主板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铜水箱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这个可以理解为强排式么,因为带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E1故障代表是水压低吗?

点火不成功或火焰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在使用中偶尔也会出现E1代码,关闭出水阀再打开就没事了。 ...

也有可能是供水压力大,当打开喷淋头一瞬间,热水器启动后,点火工作正常后,当大压力水流遇到喷淋头限流后,有个缓冲回流,至使水流开关误动作……

网友:
万和燃气热水器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调整点火及火焰探针头位置",是怎么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