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专用硬盘好贵啊!有多少兄弟用专用硬盘?

楼主(2023-01-25):
想搞两块4T硬盘,狗洞上看了价格,发现nas专用硬盘贵不少,在页面上也没看到什么有什么特殊优点,大家用什么硬盘呢?
还有,淘宝上硬盘价格便宜15%左右,好像不开票,也是正品吗?

网友:
还在使用512G以下的固态硬盘,容量大的硬盘坏了数据损失太大。

网友:
都是噱头,直接买监控盘就行了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贴说过NAS专用盘有一个指令集好像是遇错跳过什么之类的。
如果要买全新,监控盘也可以,价格比普通盘稍贵,注意是否为海康或者大华盘,再就是转速普遍不高....
我两个白群,3t红盘寿命快到了,换的二手希捷exos 4T的,去年年底入的,都是20年出厂,就算7*24也没多久。寿命长的很,还是7200转的,寻道方面要快好多。

网友A:
主要区别就在于“无故障工作时间”,专用硬盘一般可以保证100W小时的无故障工作时间,普通硬盘一般是10W小时。现在的大容量专用硬盘,一般可以做到200W小时了。
就看你对数据安全性有多高了。

网友B:
16T、18T的氦气盘,基本上100块1T
或者买矿盘,去年买了4块14T的,今年一看居然涨价了。
企业级氦气盘比NAS盘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T、18T的氦气盘,基本上100块1T
或者买矿盘,去年买了4块14T的,今年一看居然涨价了。
企业级氦气盘比NAS ...

我150T+的硬盘,最早的已经超过10年,包括3T蓝盘、3T红盘、日立3T翻新盘,东芝3T不知什么盘、西数数据中心18T氦气盘、西数(8T、12T、14T)氦气降速盘,西数数据中心氦气14T矿盘;只有臭名昭著的希捷3T坏了,关键是第一块不到2年挂了,京东售后换了个新的回来也是不到2年挂了,毫无征兆

网友:
TB上900多,买了两个16T的西数氦气盘. 不过容易有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区别就在于“无故障工作时间”,专用硬盘一般可以保证100W小时的无故障工作时间,普通硬盘一般是10W小 ...

兄弟,真的全是噱头啊。
一样的盘体和几乎一样的电路板,分成五花八门的系列,保证的无故障时间还不一样,这又不是U也不是内存,出厂前还可能去挨个挑体质。如同知乎上一个专门搞硬盘数据恢复的大佬所说,就是固件和指令集的不一样而已。

网友:
主要你用专用硬盘干什么用。存什么

网友:
我都直接用二手硬盘,反正有RAID,挂了淘一个在顶上

网友:
nas盘相对普通盘更耐用,当然只是厂家的技术指标来说,实际不管什么硬盘都有故障率,就看你是不是遇上,预算不紧张还是上个nas盘买个放心

网友:
nas专用盘更适合组raid阵列使用,普通磁盘有些异常工况下响应时间过长,超出raid无响应事件,阵列会判定此盘损坏,实际并没有,只是在进行类似自检的操作,nas专用盘会跳过此过程,保持阵列的稳定,大概是个这么个情况。欢迎专业人士补充。

网友:
700块买了四块4t酷狼

网友:
NAS专用硬盘,拥有“多磁盘振动抑制”之类的技术,可以降低多个磁盘间相互寻道的磁头振动导致的影响,并且寿命更长
但是!NAS专用硬盘所拥有的特性,企业级硬盘也都有,并且功能更多,寿命更长,稳定性更强,保修期也更长!
而且NAS专用硬盘还有部分容量和型号,用的是比较坑爹的“叠瓦盘”,比如某些容量的西数红盘,坑的要命!
所以花高价买NAS专用硬盘,真不如买企业级硬盘了。并且很多大容量的NAS专用硬盘(比如大容量的西数红盘、希捷酷狼),比同等容量的企业级硬盘还要贵,绝对是离谱!
所以买NAS专用硬盘,真不如去买企业级硬盘。

我的NAS,全部都是企业级硬盘

共七块,插在群晖DS1821+上面

组成SHR阵列后,实际可用容量是57.6TB

最近才升的级,欢迎参考我的贴子哈~
黑群转白群!刚入手的群晖DS1821+拆箱、升级内存网卡SSD缓存并转移数据 - NAS/网络存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群晖DS1821+使用刚好一年,买两块硬盘给它升级一下容量~ - NAS/网络存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我都是直接买的矿盘

网友:
我用的紫盘,三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买二手服务器硬盘便宜还抗造

网友:
没有24小时开机,随用随开直接用普通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