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这么好的系统,可惜了

楼主(2023-01-25):
padavan系统用了好多年了,可设置选项足够多,而且设置界面简单,可惜只能用在那几款CPU上,其他路由器好像都不能刷。
为什么这么就也没有人移植到其他平台呢?
不知道padavan系统和华硕、梅林系统有多少区别?还没用过这两个系统呢/

网友:
不是大众使用的,无法普及。

网友A:
pandavan固件是根据华硕路由器固件修改而来的,如果华硕路由器用的芯片方案,其它厂家用的少,那就很难移植成pandavan固件。目前一些大神都改玩opwrt,固件功能自由度更高,但设置界面跟不上功能需求,对于部分功能实现需要命令形式实现,对小白不够友好。

网友:
开发者得不到资助没有动力开发,成本太高

网友:
我的k2上刷了,做中继很好用

网友:
应该是硬件厂的专利限制吧?

网友B:
padavan吃老本好多年了,  适配成功完美无线好用的就是历史上的几个芯片. padavan的无线设置中2.4G的还无法固定20HZ, 跟官方反馈了意见直接来一句,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davan吃老本好多年了,  适配成功完美无线好用的就是历史上的几个芯片. padavan的无线设置中2.4G的还无法 ...

7621 之后
没有适配的芯片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621 之后
没有适配的芯片了吧?

是华硕目前没有再继续使用联发科方案的芯片OK

网友E:
K2不能中继中文名字的热点

网友:
老毛子和梅林一样,是基于华硕的asuswrt修改的,比华硕功能多,比梅林更轻快,但问题是内核老,而且内存占用比较高(相对op来说),老毛子的优势是和梅林一样有华硕的闭源驱动做靠山。但现在mtk开源很充分,op下也可以开启硬件加速,毕竟op有一个组织在维护,老毛子只是毛子大神个人作品,加上asuswrt先天不足,现在毛子大神弃坑了,国内大神也就是能修修补补,自然慢慢淡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华硕目前没有再继续使用联发科方案的芯片OK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后续的强力芯片都走向ARM了。

各大厂官方的固件都不在兼容以前的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后续的强力芯片都走向ARM了。

各大厂官方的固件都不在兼容以前的固件了。 ...

国内还搞mips的就君正和龙芯,至于龙芯的神操作让我反胃

网友(2023-02-26):
mips的,现在都是A53 arm了,啥时候一个

网友:
我的K2用也就是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K2不能中继中文名字的热点

换个nano版本,毫无压力,部分不能中继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稳定性一流,可惜跟不上形式了

网友:
我的也是K2,也刷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ndavan固件是根据华硕路由器固件修改而来的,如果华硕路由器用的芯片方案,其它厂家用的少,那就很难移植 ...

上手openwort时候,感觉进了像毛坯房.看起来啥都有,用起来啥都不顺手.

网友:
主要是有openwrt可以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