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libreoffice能代替ms office吗?

楼主(2023-01-25):
去年年底,本地知识产权局的来工业园几次,还开了一次会,要求各企业遵守版权,特别提到windows、office、cad、ps等常用盗版软件,要求大家尽快处理。
当时我们还联系了wps,好像wps企业版要价1599元一台,微软要价1799元一台。
2023年估计经济也不一定好,要节约一下,用libreoffice开源软件,不知道能不能简单替代?

主要是公司内部经常用word和excel,对外我们还是转换成PDF的。

网友:
没用过,下来试试看。

网友:
使用国产wps个人版真不错哦

网友:
经试用,感觉日常操作可以平替。

网友A:
好不好用,你自己安装一个就知道了。再多找些人来测试,看看平时常用的操作,是否都顺畅。
有时候,虽说支持文件后缀格式,纯文字还好,图文表格之类可能会变形、错位。
国产办公软件,还是选WPS,也有免费版的,或者特别版。
微软的windows系统,你公司都是品牌机吗?原本自带系统吗?家庭版也算。
如果是组装机,又想继续用windows,只能买微软的大客户批量授权。不需要按实际电脑买,数量可以谈,两边都能交代过去。
CAD和Photoshop就不好说了,几万一台都有可能。

网友B:
提前做准备,避免卡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前做准备,避免卡脖子

这话说得,MSO换LO无非是换一个人掐脖子,换WPS就是一群人轮流掐你甚至是一起掐,广告弹得还不够爽么

网友:
WPS免费版本就可以替代了,libreoffice软件也可以的,只是使用习惯上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用,你自己安装一个就知道了。再多找些人来测试,看看平时常用的操作,是否都顺畅。
有时候,虽说支 ...

其实很多小企业不怎么需要CAD和ps,这两个比较好解决。
windows品牌机OEM系统,也好解决。
比较难的就是office,这玩意基本每个公司都用,而且大部分电脑可能都需要装,价格还比较贵

网友C:
他怎么知道你电脑上的软件是不是正版?

网友:
谈个WPS的批量授权,一劳永逸

网友D:
作为“第二office”的WPS都难以满足需求,那么其它就不要考虑了..........
wps在office兼容方案里,算是老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第二office”的WPS都难以满足需求,那么其它就不要考虑了..........
wps在office兼容方案里,算是老2 ...

还有
wps赶在节日充值或者几个人团一个,价格一天不到1块。
厚脸皮用ZF版本也好,但体验大打折扣(增值服务挺好用);
免费版被阉割得太狠,已经到了影响使用的地步了。

网友:
LibreOffice资深用户告诉你,这东西和MS Office的差距很大,尤其是表格函数等,如果只是四则运算的表格应用,Libreoffice还凑合能用,复杂的函数公式就别指望了。Libreoffice最大的好处是开源,纯免费,至少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条件限制,也没广告,更不修改文件关联。另外还得考虑兼容性,据个人使用这么多年,Libreoffice的兼容性很成问题,而且几乎没有技术支持,能找到的学习资料也比较少。
和MS office兼容性最好的还是WPS,其他的office软件都存在问题。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同类软件能全面替代MS Office。只用word敲字码字、用excel记个买菜账本的另说。
Libreoffice需要JAVA环境支持,没有也行,最好还是装上JAVA。
你还可以考虑腐国的Free Office、德国的阿香婆office、永中office,这些也有免费版本。
如果是公用,建议还是MS Office,其次是WPS,批量授权的费用应该不高。Libreoffice等适合爱好者折腾使用。成熟软件不光要考虑购买成本,你还得考虑学习成本和维护成本。WPS与MS office的使用方式高度相似,其他的都有较大出入。
这是我在老站的一个帖子,试用过非MS的office

不专业的聊聊Linux|电脑软硬派 - 数码之家 - 第2页 (mydigit.cn)

网友E:
彻底转投Linux门下如何?一直没动力学,但眼看着对个人用户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了,还是趁早寻个退路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怎么知道你电脑上的软件是不是正版?

这个你猜一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怎么知道你电脑上的软件是不是正版?

2方面:
1、软件的正版证明,这个查序列号就知道,容易。
2、纸质文件的正版证明,这个要有公司购买软件的纸质授权证明,也就不容易做假了。

另外,个人版用在企业也是盗版;旗舰版win7的使用也是盗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彻底转投Linux门下如何?一直没动力学,但眼看着对个人用户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了,还是趁早寻个退路才放心。 ...

六次试着转投Linux门下都转悠回来了,学习成本太高,兼容性太低,可用性也不咋地,每个发行版的程序包都要自己编译或者找专用的包否则不通用,打印机之类驱动嘛,说起来让人头皮发麻……

相信我,作为个人用户,几千万的软件投入和几千小时的失败的学习成本完全不对等,省时间才是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六次试着转投Linux门下都转悠回来了,学习成本太高,兼容性太低,可用性也不咋地,每个发行版的程序包都 ...

说起来是这么个理。时间无价。但人总有些不理性的时候,不撞南墙不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起来是这么个理。时间无价。但人总有些不理性的时候,不撞南墙不回头。 ...

撞了南墙也没用,这种编辑工具必须遵从业界第一标准,MSO是跑不掉的第一名,WPS只能说能用但是会恶心到用户,LO属于白给还能用就是没有太多功能,所有公司但凡出个宣传稿最低也是MSO+PDF双格式,就是怕排版啥的会错乱,更不用说EXCEL和PPT这种鬼畜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