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缺一个好用结实的工具架子车

楼主(2023-01-25):
厂房里各种工具,电动的、手动的。。。还有各种常用零配件(如螺丝、螺母、垫片等)
现在就是把这些工具集中堆放在一个角落,需要的时候用小推车拉到工位上,使用不太方便。
有没有专业一点的工具小车?

网友:
到相关购物网站看看,应该有。

网友:
挺好一课题 有很好的两轮拖车  找一个结实的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
得找合适的标准件

网友:
叉车 紫薯补丁

网友:
弄个沙滩车

网友:
确实要有个整理架,工具多的必备

网友:
修车的不都有那种工具车吗

网友:
好用的一定是diy的,可以用型材组合或者用方管焊接,。

网友:
买台二手电动三轮车,带车斗那种,放上一个工具箱,马扎子,工具箱上固定台钳,铁砧等等,反正是你能想到的,只要装得下,都装上。
人家开的叫数控加工中心,咱这叫人控维修中心

网友:
淘宝应该有吧

网友:
用铝合金型材自己组装一个比那些焊接的还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