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蓝牙耳机

楼主(2023-01-25):
下面这个蓝牙耳机能开机,但无法与手机连接。

2018年14.90元包邮买的,当年买回来玩了几次就扔在柜子里,昨天翻出来充电后一试没想到坏了,无法联机。

这是它的说明书,“上下曲切换”和“调整音量”的实际操作方法说反了,厂家太随意。

拆开来

电路板很简单,反面电路板没东西,电路板下面是一个小锂电池。

板子上一个芯片是TBDM896840
一个36M的小晶振,
几个小电容小电感小锅仔片按钮

下面开始维修:
轻微弯曲或按压板子,发现有时可以联上手机了。
先把芯片用热风枪拆下后重焊,并没有什么用。
再把晶振拆下后重焊,拆开后发现晶振引脚氧化很严重,处理后焊上,仍没有什么用,还多了一个故障,就是不开机就有15mA的电流,这是要把电池害死啊。
没办法,只好把芯片下方的两个小电感,两个小电容拆下,量了下并没坏,重焊回去,不知怎么就好了。
下图上松香也不高兴清理了。

莫名其妙就修好了。

加装时发现锂电池鼓包了,因为这个小锂电没有自带保护板,过放了吧。
鼓包所以把电路板上顶到微弯曲,把几个元件顶虚焊了?

用缝衣针给鼓包电池挑破一小孔放气,再用透明胶粘好针孔。
装回,再试机一切正常。

就是有一个问题:电池一充满电,联机看也只有80%的电量,实测只能用1小时左右。
看来电池也不行了,有空再买电池换吧。
把东西扔回柜里。

网友:
不值得折腾,音质也不咋样

网友:
还不如坛子里8.9的

网友:
x小黄鱼买了几副华为am61,只有2个一开机就断开,电池有电,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待机电流大是重焊的时候边锡了吧。

网友:
扔到桶里吧

网友:
电池鼓包就没多少容量了!楼主想继续使用的话要更换电池

网友:
杂牌低价的没有太大折腾的意义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要配2018年的手机才能使用。

网友:
折腾好的快乐比听着音乐的快乐感觉还好

网友:
耳机价值虽然不高,能修好就是好,必须恭喜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跑步带的 不知道那根线结实不

网友:
蓝牙耳机都是一次性设计,修复太困难了

网友:
  音质好不好不好没什么用

网友:
我有一个,音质不好

网友:
修理的价值在于学习练习,使用价值近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