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问题复杂化?用电风扇主控RTS501-1B制作一个定时插座

楼主(2023-01-26):
过年放假没事在家,有点无聊。翻出囤积的料板,打算拆一批贴片电容出来分类收纳起来,标上容量,以便日后使用。翻着翻着,翻出来一片摇控风扇主板,在我的认知里,这种主控一般都是无字的单片机,这个上面居然有丝印,还有个瑞昱螃蟹,这就勾起了我的兴趣。

上网查一查这个RTS501-1B,资料比较少

它原来被设计专门用来驱动风扇,通过按键输入,几个LED显示工作状态,再通过几个I/O口驱动几个双向可控硅来控制风扇的快、中、慢3个档。想起老妈说我以前给她做的一个纯机械定时插座不太好用了,何不用这个主控芯片重新DIY一个呢

说干就干,先画个图,以便在脑瓜里形成一个大概的形状。大致就是利用主控的0.5~7.5小时定时功能,把主控原来的快、中、慢档三个信号合而为一,通过一个PNP管驱动一个5V的继电器,实现定时断电功能。

至于为什么选PNP管,是因为我测量过主控是低电平输出的,也就是说开启慢档时、对应的I/O口电压是0V,关闭慢档时,对应I/O口电压是5V,也就是VCC,另外两个档位也是如此。再者单片机和继电器的电压都是5V,没有压差,不需要上拉基极电压,所以就选用PNP管,最大限度地简化电路,因为盒子内空间实在是有限。

电路图有了以后,按图在原板上临时搭建出来试验一下看能不能运行。

经试验,待机时电流太小,小到电源的电流表显示不出来

继电器吸合时72mA

继电器吸合+1个LED亮时78mA

继电器吸合+4个LED同时亮时93mA,电流正常,看来电路基本正常

下一步,把有用的元件拆下来,这块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找一块洞洞板,把主控和所有元件装上,为了减小体积,全部使用贴片元件,晶振也换了一个小一号的

原来的470UF电解电容太大了,不要,换一只6.3V/47UF的贴片钽电容,心里默念三十遍:不要搞错正负极、不要搞错电压……千万不能违反了国家禁止烟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电路搭好以后,把板切断,总之就是要小……

下一步,弄个5V电源给电路供电,这个羽博的充电头好像合适,挺小的

五湖一安

拆,原来分上下2块板

抽出内脏,原来又是一个13001加一个NPN管那种学习开关电源原理中出现最多最典型的结构,后级稳压管稳压,光耦隔离。

去掉220插脚和USB母座,尽量减小体积

然后就是外壳和插座部分了,找来一个旧的86型2开5孔插座

面板后面是这样的

拆掉一个开关和一个三插后空间就大了许多

面板打洞,把5个LED和3个轻触开关装上

LED和开关焊上引线

最后的总装,把5V电源、洞洞板、继电器、蜂鸣器等等统统塞到底盒里,连线焊起来,有点凌乱,待试机通过后再塞点青稞纸绝缘一下

试机通过,把拆掉开关的窟窿和没用的三插孔封起来,以免以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使用说明:
1、先打开右上角的翘板开关给插座通电,此时5V电源工作,给主控供电,但插座由于继电器没吸合,所以是没电的,所有LED灯也都是熄灭的,定时插座处于待机状态。
2、摁一下左下角的“开”,可听见“哔、啪”一声同时响(蜂鸣器响,同时继电器吸合),此时左上角状态指示灯点亮,表示二插上已经通电。如果不想使用定时功能,那么到此就不需要再操作了。
3、如果需要插座定时关闭,就需要摁“定时”键,按一下加半个小时,从最少0.5小时到最多7.5小时,同时4个时间指示灯显示当前设定的定时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指示灯还会相应的变化,指示当前剩余时间。到时间后,随着继电器“啪”的一声,插座断电,所有灯熄灭,回到待机状态。
4、任何时候想中断,可以摁一下“关”键回到待机状态,或者直接关掉翘板开关,整机断电。

全文完!我在想:原来扭一下就能定时,扭多少角度定时多久。现在要按好几个键,我是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呢?我妈她会不会用啊?

网友A:
其实四个发光二极管输出的是BCD码,0001-1111,你可以解码弄个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四个发光二极管输出的是BCD码,0001-1111,你可以解码弄个数码管……

是哦,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越搞越复杂,元件越来越多的话,很难塞进去了。

网友:
有图有资料,技术高超,好贴好帖

网友:
不错啊,充分利用

网友B:
有点复杂了,开机键不应该选在风速那里。搞得每次开机状态都不一样,其实可以采用默认开机慢速输出L脚信号就可以了。L.M.H也无需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了,开机键不应该选在风速那里。搞得每次开机状态都不一样,其实可以采用默认开机慢速输出L脚信号 ...

搞不懂它这个主控为什么不把“开机键和关机键”放在同一个键,而要把“开机键”和“风速键”放在一起。原来风扇主板上有一个键上写着OFF,我以为它是开关键,既可开,也可关,后来通上电试了一下,它只能关机不能开机,开机要按“风速键”,也就是我现在标记“开”的那个键,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接L信号,那么按一下“风速键”,L输出信号,继电器吸合了,但如果有时候按键的时候手抖触发了2下,那就变成M信号输出了,继电器就断开了,所以迫不得已才把L、M、H三个信号接在了一起,不论哪一个信号输出低电平,都会把电压拉低,只是这样接在一起可能单片机会耗电更多一些,因为工作时L、M、H三个信号只有一个是低电位,另2个是高电位,接在一起的话就会有电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从而增加了功耗,实验中单片机加上继电器电流达到72mA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经验上继电器一般只有50mA多,也就是说单片机电流达到了20mA。后来我跑去看了一下我家的格力落地扇,原来也是把“开机键”和“调速键”放在一起的,“关机”是单独一个键。其实如果把“开机”和“关机”放在同一个键,“调速”单独一个键,开机的时候可以自动进入上次关机前的状态岂不更好?

网友C:
l,m,h接三个二极管隔离一下就不会高位流向低电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它这个主控为什么不把“开机键和关机键”放在同一个键,而要把“开机键”和“风速键”放在一起。原 ...

原来是这样的面板按键功能,其实你可以使用常闭触点。当翘板开关打开时插座就应该直接输出,而不是再按一下开的按键。如果用的是常闭触点,估计电路又要重新设计了。要要选用NPN管。按键操控尽量简单些不然老人家不好操作。另外,主控正常工作L输出应该是高电平输出有效,确认一下你的电路图纸可控硅不可能是低电平触发工作模式。是不是你万用表参考点接地位置搞错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方便而且实用。

网友D:
复杂了你妈更不好用了

网友:
“不要搞错电压……千万不能违反了国家禁止烟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上门查水表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E:
可惜了一片风扇遙控板,
其实用 NE555 ,
做一个定时器电路,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h接三个二极管隔离一下就不会高位流向低电位了

对啊!太笨了没想到二极管隔离,用3只4148弯成U形竖着装也不占地方。
PS:P图技术一流,,P的像画上去的一样!

网友:
兔年大吉恭喜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面板按键功能,其实你可以使用常闭触点。当翘板开关打开时插座就应该直接输出,而不是再按一 ...

原机是用负电压驱动可控硅的,你看图,它的地接在VDD脚,-5V接ⅤSS脚。

我开始就是把插座接在常闭点的,当时考虑的是不打开5V电源时也可以当一个普通插座用。后来经过试验,用NPN管控制继电器,如果要使用定时功能的话,一打开5V电源,L、M、H立马高电位,继电器吸合,插座断电,然后摁开机,L输出低电位,继电器断电,插座又通电了,每次就要这样"噼啪噼"响三下才正常工作,好像不太好,尤其是插着手机充电时,不停的叮咚,好象尾插没插好一样,所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杂了你妈更不好用了

确实有这个可能,要观察几天看她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了一片风扇遙控板,
其实用 NE555 ,
做一个定时器电路,

大电阻限流慢慢给大电容充电,到电压后触发?我倒是有几个小小的法拉电容,没试验过最长能定时多久,而且不太精准,搞好后要慢慢试验,看半小时旋到哪、一小时旋到哪……

网友:
移花接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