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线复用问题,网络和IPTV同时走,如何完美适配我家的情况?

楼主(2023-01-26):
感谢11楼坛友给出了半完美方案,虽然说配置比较麻烦,但是成本最低,也比较好用的方案。我在25楼给出了实践结果,如果有其他坛友有更加完美的讨论欢迎回复,有效、符合主题的我都会撒币感谢也感谢40楼坛友给出了一款交换机型号,既便宜也支持web管理,好像也满足我的需求,感谢

想破头了!!!想了一个半月了,在网上看了许多许多案例,都不适用我家。
网上方法基本是用支持IPTV功能路由器,但是上级都必须是光猫,用光猫的1口vlan绑定复用,不能有一级路由

也试过用网桥,第一是不稳定,其次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接好都是第一次开电视能用,下次看电视就iptv组播失效,导致只能点播不能直播。

当然,电力猫载波传输也试过,但是如今电网干扰太厉害,压根没法看。速度也只有1mbs

也试过网络使用无线中继,但是路由设计限制,5g中继也跑不到200兆+,tp路由中继可以同网段,但是经常丢v4地址(京东路由固件原因),且不稳定,弃用。其他路由中继不同网段,往后的监控全部无法使用,也放弃了
前提:
1,以下图分为三部分,不得增加每个区域间线路。
2,必须使用iptv,不使用其他网络电视

如下是我家的情况,出了房间就是百兆生活了:(走廊和客厅有其他千兆需求设备未标出)

↓如下是我在网上查阅许多后接近完美方案,但是成本有点太高了,单台网管交换机在150元左右浮动(改动用蓝色标出

还有一种方法是tp的路由,iptv功能模式用的分线传输传输模式,接法和上图一样,把网管交换机换成tp路由,原理应该相同。但是支持该功能的路由基本都要xdr系列,两台成本都400浮动了

楼主:
一天过去了。分享一下进度吧。还是用的不完美方案,因为vlan设备还没买。分叉线已经重做了,现在全千兆跑进屋。客厅加了tp7300千兆路由0段IP做手机上网专用,京东路由跑的1段ip做监控和其他静态接入设备用

网友A:
改室内光缆,闭着眼睛上10Gbps,光电模块贵点

网友B:
你的图不太理解,光猫桥接和IPTV代表什么?应该从入户光猫开始画图,那样才能彻底明白。IPTV是机顶盒还是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不太理解,光猫桥接和IPTV代表什么?应该从入户光猫开始画图,那样才能彻底明白。IPTV是机顶 ...

光猫桥接就是入户光猫了,iptv是运营商的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室内光缆,闭着眼睛上10Gbps,光电模块贵点

不增加线路,同时要兼顾到走廊有一台有线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增加线路,同时要兼顾到走廊有一台有线监控

光缆直接替换铜缆,我是这个意思

目前室内单相光缆直径1mm左右,载宽从2.4Gbps到25Gbps的都有,接线简单体积小速度快还没有磨损,以后我房子装修也打算用这个重新布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猫桥接就是入户光猫了,iptv是运营商的机顶盒

入户光猫走的是有线,怎么说桥接呢?

网友C:
你的图,走廊和客厅都是4芯线缆嘛?能实现千兆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走廊和客厅都是4芯线缆嘛?能实现千兆需求?

是8芯线,破开4芯给电视,另外4给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户光猫走的是有线,怎么说桥接呢?

歡迎探討,我这里的桥接指的是光猫软件系统工作模式是桥接的,在物理硬件上是千兆有线接入路由的

网友:
猫的iptv口直接进路由的lan试过吗,我好像试过,太久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8芯线,破开4芯给电视,另外4给网络

看你图一是百兆全解决了,是在不想增加线缆的前提下增加走廊和客厅的千兆需求吗?

网友:
让电信把光猫移到电视机那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歡迎探討,我这里的桥接指的是光猫软件系统工作模式是桥接的,在物理硬件上是千兆有线接入路由的 ...

你家用的是哪家的线路?我家用联通的,也是1326、4578分开的,1326接IPTV机顶盒,4578接无线路由,很正常的使用呀。

网友:
重新穿线最简单,旧网线带着两根新网新进去,带着钢丝。

网友D:
X宝上水星5口的VLAN交换机8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上水星5口的VLAN交换机85一个

支持trunk模式配置吗?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用的是哪家的线路?我家用联通的,也是1326、4578分开的,1326接IPTV机顶盒,4578接无线路由,很 ...

移动的。现在是正常使用,但是达不到千兆要求,除去监控占用带宽,实际也就能跑70m左右。每个月189的宽带费简直就是浪费掉了

网友:
支持TRUNK的二层交换机3个,随便你怎么接都行。
一般支持VLAN的交换机都支持TRUNK。

网友:
方案2基本是完美解决方法,成功案例一大把,很容易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