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几年前150多元买的机顶盒支持网络和地面波请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3-01-26):
拆个几年前150多元买的机顶盒,安卓系统,支持网络和地面波,主控应该是瑞昱的冷门芯片RTD1814,找不到芯片具体参数不知道什么级别。原配的电源适配器很普通,而且插上就会开机,所以自行加了船形开关,另外换了一个好点的电源。软件方面运行还算正常,偶尔开机进不了系统,重启就可以了。请大家看看硬件做工如何,值不值?

网友A:
图太少 扣10分

网友:
这么大块散热片,肯定值

网友B:
做工看起来不错,地面波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
一机两用,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起来不错,地面波接收效果如何?

接收不错,在佛山高楼用牙签天线能收到很多广州的高清

网友:
当时很好的治疗

网友:
不错了,用料不少

网友:
正找类似的机器呢,智能的老人们用起来不方便,就要打开就能看电视不卡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不错,在佛山高楼用牙签天线能收到很多广州的高清

那么好,有高清节目啊?印象中国内的地波数字电视都是做个样响应上级要求开通的,画质基本都是30年前VCD水平。

网友:
这么大块的散热片,一看就知是好货,肯定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好,有高清节目啊?印象中国内的地波数字电视都是做个样响应上级要求开通的,画质基本都是30年前VCD ...

大部分是546,有几个是1080P的

网友:
这么大块散热,肯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太少 扣10分

对了,咱论坛怎么没有打负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咱论坛怎么没有打负分的呢

还是看热闹的人多,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