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nas推荐?

楼主(2023-01-26):
拒绝海康,拒绝绿联,拒绝奥睿科,拒绝玩客云,不超过¥150

网友:
之前闲鱼,30块钱,买了个迅雷下载宝,以前用openwrt装QBITTORRENT纯下载加共享用。传输只有30+m左右,后面QBITTORRENT经常卡不能用了,就换老毛的固件,集成有TR3.0也可以下载。平时就ADG拦截广告与共享USB移动硬盘,千兆局域网传输有60M左右,够用。俩玩客云70钱买,刷好armbian底加CASAOS界面系统,装了QBITTORRENT与ADG拦截广告,挂个旧硬盘偶尔下载,千兆局域网30+m左右。我家云以前45钱买,刷好armbian5.4.2底系统+CASAOS系统,也是装了QBITTORRENT与ADG。挂个大一点旧硬盘,混PT。要求不大,玩客云轻NAS可用大小的硬盘。多盘位的挂载,迅雷下载宝就试过,五盘位的硬盘柜,可以识别出来。玩客云就没有试过,USB2.0的接口,挂上去了,传输也不快。我是放公司里做下载,下载完了,拔掉移动硬盘拿回家看视频。轻NAS用到备份照片与手机上APP用,我是用猫盘做冷备份的,平时就我自己用,上传完照片,就关机,偶尔也做下载,挂个电视剧下来看,猫盘就成了手机备份照片的冷备份了。

网友:
年前在网上淘了几个全志 A20的板,这货带原生SATA,可以刷很多的固件,open wrt,ubuntu, armbian,debian,国外很火,做个下载机还是不错的,比路由器强不少,用心找找也有千M网口的板。

网友(2023-03-02):
r3d,我家云。
最后我选择了8820s做内网千兆交换机(毕竟能管理),配上我家云,千兆基本满速可以。

也有r3d,给r3d换了亚克力外壳,带办公室,移动办公用。r3d刷超频固件虽然ftp 千兆也能跑满。但是smb服务传文件的时间有计算时间不能秒传,换我家云就好了。

另外推荐一下淘宝改的兆能 m2路由器 +usb3.0大概也就200多,也能跑满千兆做简单的路由交换+轻量存储也合适。

网友(2023-01-26):
小米R2D.R1D.R3D

网友:
选择不多。买个工控电脑+闲置硬盘自己搭?

网友:
买猫盘最合适,一百多块钱,轻度使用装x3p系统最好,功能齐全,性能强。刷群晖也可以,会卡些,功能更多。
小米r2d,r1d也很不错,可以做路由顺带下电影,存文件
我目前都在用(r1d一个,r2d三个,小猫盘两个,大猫盘两个,蜗牛星际三个)

网友:
买个刷好群晖的猫盘正不错,省心

网友A:
兄弟,你这个图勾起了三四年前我找工作面试的回忆。
老板问我对存储有没有研究,我说看你预算,三万以内就上群晖,五万以上再考虑存储服务器。然后那老板问我群晖是啥?我说我不太适合贵司,就走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图勾起了三四年前我找工作面试的回忆。
老板问我对存储有没有研究,我说看你预算,三万以内 ...

老板晕了,百度学习后从黑群晖玩到白群晖,现在公司里有5台群晖,三十多块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晕了,百度学习后从黑群晖玩到白群晖,现在公司里有5台群晖,三十多块硬盘。 ...

别说了,我就是那个大头老板

网友:
150…路由器挂硬盘,或者小黄鱼收个小主机吧……

网友:
百元内小主机够轻了      多对比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猫盘和n1盒子

网友:
自己组个最好

网友:
路由加硬盘

网友:
要是你现有路由支持的话,就直接用现有路由就行了。
这就省钱下来可以买硬盘了。

网友:
直接路由器插硬盘

网友:
我10台蜗牛算什么主义

网友:
我也好几台蜗牛个ge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