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FS想转成sata 用什么板子

楼主(2023-01-26):
UFS转SATA用什么板子

网友:
某黄鱼上有三星ufs2.1的转接贴

网友A:
同楼上,黄鱼上有ufs2.1的金点转接贴,可以在SATA主控板上作为nand闪存开卡。
需注意的是作为nand开过的ufs颗粒不能再作为ufs定义的闪存使用。
不同ufs有不同的金点定义,在黄鱼上也有一些3111的主控板可以开东芝的ufs。
其实如果不是华为的那些4mb ufs,可以看看能不能上3350或者说jms901。但是那两个主控只是u盘主控。

网友:
UFS有引出NAND的转接贴
可以对付麒麟艹过的4M奇葩lun
不过还是不建议上 现在盘太便宜了

网友:
非4M的UFS上SM3350或JMS901最合适。sata盘现在便宜的很,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B:
用这样的UFS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样的UFS就行!

这个脚位是三星的UFS2.1的金点脚位,UFS内部晶圆需要在46en的支持范围内(也就是说nand晶圆需要是MLC),这样算起来,这个板子支持的UFS型号是比较有限的。我还有2块同样的板子在吃灰

网友D:
出掉UFS,再买sata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掉UFS,再买sata盘

你要??便宜点给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黄鱼上有ufs2.1的金点转接贴,可以在SATA主控板上作为nand闪存开卡。
需注意的是作为nand开过的ufs ...

我现在就是3350,太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位是三星的UFS2.1的金点脚位,UFS内部晶圆需要在46en的支持范围内(也就是说nand晶圆需要是MLC), ...

帮忙代工呗

网友E:
有个小米手机三星ufs2.0,和华为ufs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位是三星的UFS2.1的金点脚位,UFS内部晶圆需要在46en的支持范围内(也就是说nand晶圆需要是MLC), ...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吃灰中,三十多个RCE跳线研究得头晕

网友C:
可以,多大的UFS颗粒,几颗?什么型号?

网友:
2258xt?不太清楚怎么上sata,ufs还是上3350吧

网友:
你这个转接有点奇怪啊
确实最优解是直接卖掉,别人做U盘去
然后你直接买sata,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大的UFS颗粒,几颗?什么型号?

1颗256的U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黄鱼上有ufs2.1的金点转接贴,可以在SATA主控板上作为nand闪存开卡。
需注意的是作为nand开过的ufs ...

3350太烫了,温度到40度就卡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小米手机三星ufs2.0,和华为ufs2.1

某为就别了,只能4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