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丰田C-HR遥控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3-01-26):
这东东不常换,还是第一次换呢。据说4S店要100元左右。

今天就拆一下钥匙,换块电池,让需要换电池的朋友们看一下怎么换,不用去4S店花冤枉钱了。

钥匙有保护壳

保护壳背面

先把保护壳去掉

真正的钥匙才露面

背面型号,DENSO 14FDM-02

正面搂狗

背面

正面

先取下机械钥匙,用机械钥匙轻轻插在上下壳中间,旋转一下,上下壳就分离了。

原装电池CR2032,看着是松下产的

中间是电路板固定架

板子架子取出

这架子就不拆了,塑料件尽量不动它,卡扣容易断

新旧电池,左边旧的,右边国产的,TB红包买的,很便宜,不知道能用多久

老电池还有2.88V

把新的装好

还原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这夜猫子……半夜不睡觉折腾,不怕老婆揍你一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夜猫子……半夜不睡觉折腾,不怕老婆揍你一吨?

楼主经常半夜发帖已经被媳妇赶出卧室了,不让上床了。

网友:
最便宜的时候,一块五的红包,买了五个,

四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夜猫子……半夜不睡觉折腾,不怕老婆揍你一吨?

楼主注册资料1965年的,上不上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楼主这把钥匙还能开车吗

网友:
换电池100块这也太黑了,pdd五块钱三个这种电池还包邮

网友:
很好,换上很差的电池,然后很快就可以又换了,很快又可以省100了。

网友:
这种设备上还是用好点的电池,最差也要国产品牌电池,双鹿,南孚,紫米之类。杂牌的或者一些小牌子的,没怎么用就没电了,关键时候掉链子。

网友:
国产杂牌或无牌的电池非常不奈用,同松下等大品牌实在是无法比

网友:
电池要新鲜的,有些存放太久的电池是不耐用的,也有的新车钥匙可复制上手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夜猫子……半夜不睡觉折腾,不怕老婆揍你一吨?

他准备折腾小老婆,结果。。。。。。。

网友:
车钥匙自己换电池,省钱省心。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4S看来是真坑,换个电池要100.

网友:
去4S换要价20大米。

网友:
如果要价20不算太黑,质量好的电池也得几元钱,再加上手工费,还可以!

网友:
我朋友说拿遥控器去维修钟表的摊位换电池,要了30元。结果回来遥控器还是时好时不好,我给他换了2个贴片按键顺带更换新电池,才彻底解决好。

网友:
做工和设计都没的说。还有丰田真的是很精很精。。。。。本来都是一样的一个东东。。丰田硬是能做到加与不加一圈银色亮片把凯美瑞和雷凌的钥匙给分个高低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