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元内读取并消除电喷摩托的故障码方法

楼主(2023-01-26):
上某宝买一个能用蓝牙与手机连接的检测仪(包邮不足20元),手机上下载相应APP,把检测仪与摩托车的检测口连接后进行操作即可读取故障码,排除硬件故障后就可以操作一下,马上消除故障码(让故障灯熄灭)

楼主:
下图是读取铃木Uy的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图是读取铃木Uy的数据

检测仪是16针插口的,铃木摩托的检测口是6针的,可以买条转接线进行联连(这要化十几元)。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可以用飞线法把检测仪的相应端与摩托车检测口相连(只化2元电线钱即可,接6条细线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测仪是16针插口的,铃木摩托的检测口是6针的,可以买条转接线进行联连(这要化十几元)。如果你动手能力 ...

下面是与客服对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与客服对话

如果管理员或版主觉得本帖子有卖广告的性质,请马上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管理员或版主觉得本帖子有卖广告的性质,请马上删除。

如果坛友有关于铃本电喷女装125摩托或其他电喷摩托的电路相关知识,请贡献上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读码器汽车摩托车通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坛友有关于铃本电喷女装125摩托或其他电喷摩托的电路相关知识,请贡献上来,大家共同探讨。 ...

例如,检修电喷摩托车电路的经验。
又如,在无法修复电喷车电路或修复成本太高(超500元)的情况下,把电喷改回用化油器来工作的实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码器汽车摩托车通用

对的,多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多谢你的回复。

具体飞线图如下

网友B:
这不就是广告吗

网友:
从业者会要 个人基本不用

网友:
有科普意义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广告也欢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飞线图如下

UY的6针口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广告吗

怀疑是广告请通知一下版主或管理员删除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UY的6针口怎么定义的?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

    开了电门锁后,用万用表测出摩托车检测口的正负极,把正负极与检测仪接对好之后,其他的几条线乱接都不烧件,不行就调一下线,这样多次调线直到能读出数据为止就会明白摩托车检测口的线定义了。
      各个品牌的电喷摩托车的检测口的线序都不相同,用上述先定电源正负极,再调其他线位的方法,会把所有车子拿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了电门锁后,用万用表测出摩托车检测口的正负极,把正负极与检测仪接对好之后,其他的几条线乱接都 ...

当然你网购相应的车型的转换线也行,不用麻烦一插就行,但要多化十多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