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0的海尔青春小蓝w10151d如何清除开机密码

楼主(2023-01-26):
孩子设置了管理员密码很长时间没用忘记了,如何才能清除呢,用系统u盘也进不去pe,如何才能解决呢

网友:
进入 win pe ,
里面有清除密码软件。

网友:
为什么进不去pe啊?做一个最新版的pe试试,能进启动菜单就没问题

网友:
看来你没有设置好u盘启动,多找找吧

网友:
用老毛桃装机软件,里面有清除开机密码选项。

网友:
这个论坛越来越不行了,楼上那些你们不懂就不要回帖了好不好

拆开想办法清cmos吧

网友A:
设置在bios的密码要拆后盖,把那个小电池拆除几分钟,下面看看吧
如何清除电脑bios开机密码,bios开机密码怎么清除

https://www.laomaotao.net/more/2022/0325/10025.html

网友:
那是你没做好U盘启动,下载微PE重做下U盘启动,里面有密码清除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在bios的密码要拆后盖,把那个小电池拆除几分钟,下面看看吧
如何清除电脑bios开机密码,bios开机密码怎 ...

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是两回事

网友B:
https://www.laomaotao.net/down/2023/0103/10616.html
进BIOS  del 不行 就试一试 f2  f12 esc 等
留意一下开机画面的英文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laomaotao.net/down/2023/0103/10616.html
进BIOS  del 不行 就试一试 f2  f12 esc 等
留意一 ...

只是管理员密码忘记了,我试试看能不能用u盘启动,删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