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润强锂电池58.4V充电器,买的是4A电流实测是5A的,是不是赚了

楼主(2023-01-26):
买的是4A电流实测是5A的,是不是赚了

网友A:
我去,天长貌似生产这种充电器的厂很多啊。

网友:
说明电流检测元件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天长貌似生产这种充电器的厂很多啊。

CRT彩电时代,天长生产高压包的厂也不少

网友:
良心产品,留有余地。

网友:
有没有将多出的1A差价补回厂家?

网友:
哈哈  您就當是撿了個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年快乐~

网友:
我是厂家,麻烦把多出来的A时以家元形式补给我,1A是500家元,按照惯列本来应该发3A的,你收到5a,实际上就多出2a,就是1000家元,不补以后不给售后!!!

网友:
正规厂商出的一般都较靠谱

网友:
看来楼主买到没有虚标的正品了!

网友:
没有什么赚不赚

这货也就凑合用

网友:
联样电阻50毫欧,基准电压那个三脚元件应该是TL431,14条腿的IC是LM324,这类电路精度比较高,误差不可能那么大。可能 有一批4A的,下一批就做成5A了,输出那里的快恢复管用的15A,余量够大,4A跟5A成本没有区别,盒子开模成本高就不换了。

说到天长市秦栏镇,天长行政上是安徽的,地理上在江苏,秦栏镇在天长最东部,与扬州接壤。疫情期间,我在扬州接了一个打流调电话的活,每天电话漫游数据发过来,第一天看到很多安徽来的,跨省就比较紧张了,打电话问这问那,最后问是高铁还是自驾,对方说骑电动自行车,还有步行的,有住在安徽天天到江苏上班的,有跨省到菜场买菜的……

网友:
留有余量而已

网友:
余量够足的

网友:
可以理解为该充电器额定输出4A,短时最大输出5A。

网友:
看着空荡荡的?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上已写着呢,48V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