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可以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3-01-26):
突发奇想,比如给18650锂电池充电,电压控制在4.2v以下,比如4.15v,电流控制在1a以内,比如0.5a,这样充电应该不会充坏电池吧?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回答,我告诉你,人有多大胆地多高产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回答,我告诉你,人有多大胆地多高产

刚刚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谢谢!还没实操,先理论上搞明白了再说。

网友C:
恒流恒压的可调电源可以

网友D:
电源支持恒流输出就可以,电源的面板上需要有调节电流的旋钮,调到1A~2A,电压设定到4.2V就可以直接充电。
充到4.2V会自动停止,不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支持恒流输出就可以,电源的面板上需要有调节电流的旋钮,调到1A~2A,电压设定到4.2V就可以直接充电。
...

谢谢帮主答复,电源支持恒流恒压,精度 电压0.01,电流0.001。

2a的电流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恒压的可调电源可以

嗯,谢谢,我的是恒流恒压的,买的优利德的。

网友E:
临时用用可以,不建议长期这样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临时用用可以,不建议长期这样充电

嗯嗯,临时应付一下。我想着是监测电压,先开始大一点电流,然后快满了小电流充。

网友:
完全没问题,但要注意别停电。

楼主:
电源是这个

网友F:
应急可以,就是功率大,花几倍电,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急可以,就是功率大,花几倍电,不值得。

嗯嗯,这种肯定不能是常态了。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充电。先短接输出,调整恒流0.5A,再断开输出调整电压4.3V。然后充电,到电流=0.01----0.02A结束。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

网友:
还是加个保护板吧,有点危险

网友:
用恒压恒流电源,注意最高电压,最大电流,我就经常这样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