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再拆个坏的DV-9008便携eDVD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2023-01-26):
前两个拆了一个便携dvd做工不错,又找出来一个,这个不显示画面,光盘能读能出声。拆开发现做工没前两天那个好了,是屏幕排线断了,这个有点难度了

楼主:
没专业的设备,光电烙铁怕搞不定了,拿出去修就不值当了

网友:
碟片不好买了吧

网友:
排线很粗,容易飞线

网友:
已是文物级的物品。

网友:
没断到细线那头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这种排线是不好弄,不过在中间,还是能想些办法能解决的

网友:
能想些办法能解决

网友:
我的天,排线 也能修啊?

网友:
可以飞线吧,这么粗

网友:
维修排线确实是个手艺活,有难度

网友:
试试飞线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飞线连接,好不好用可以赌一把

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只能飞线解决了,买排线也买不到了。

网友:
只能飞线了,排线难买到了。

楼主:
就这两个

网友:
修好了还是要当垃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