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次DIY之前失败USB3.0延长线,这次终于成功了

楼主(2023-01-26):
之前用2米长的十芯线做了一条USB3的延长线,辛苦了半天,速度只有40-50M/s,USB2.0的速度。
之后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提醒,线不行。这次用拆断的1.2M原装戴尔USB3线做延长线,开工。
材料:
1.原装戴尔USB3数据线
2.USB3母头
3.电铬铁等。。。。

USB3的接口图就不发了,请查之前的贴
做了一条2米的USB3延长线,速度确是USB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714-1-1.html
之前的USB3母板还能用,废物利用开焊了

焊完了,用万用表测试有没有短路或没焊好的,OK!
上电脑测试,插固态硬盘盒,哇,速度达364M/S,真USB3
打上热熔胶固定

用热熔胶做个外套,用电工胶粘一下,完美收工!

之前失败,看来真是线的问题,这次用USB3的线长1.2米,速度杠杠的
1.2M的USB3延长线,成本不到4块,超值

想DIY USB3延长线的友友们请注意了,线材很重要!祝大家能DIY自己理想的USB3延长线。

网友A:
线头导电部分裸露太长,担心短路

网友:
用胶带有点丑,
改用热缩管封装,
会好看些。

网友B:
这个外壳看起来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导电部分裸露太长,担心短路

用热熔胶固定了,不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壳看起来有点恐怖

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只能用热熔胶了,是有点丑将就点能用就行

网友:
弄个带壳的母头好看点

网友:
虽然不太美观,但是实用,自己做的放心!

网友:
石膏建模,滴胶树脂成型!

网友:
下一贴开个美容贴,稍稍美容一下就又好用又好看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是需要好线,好头子的

网友:
间距很细的怎么焊接

网友:
虽丑但实用就行

网友:
还得配个好头!

网友:
说实话,这么密的线,手残党的我就不试了

网友(2024-04-11):
感觉焊接头裸漏的导线有点长。。。

网友(2024-08-01):
我有个3.0hub换了跟长线,1.8m惠普的,,死活上不了3.0 显示2.1 ,还提示此设备支持3.0可以插在3.0口云云。。。线的tx+ tx- ,rs+ rs-接在了hub板上的rsp rsn,tx+ tx-,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本来也想做一个,但是看到你这接头,我看我还是买一个成品把

网友(2024-11-28):
非常不错,也想DIY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