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底盘能修复吗?

楼主(2023-01-26):
灯不亮了,拆下后测试,变压器的输出直流电压正常,就是通电只有大概有30%灯珠不亮,其他的led灯珠有反应,有一点荧光,像是烧坏的感觉
还能修复吗?

网友:
看着明显击穿了啊   网上有的换  也可以自己换灯珠  但最好是全换了

网友:
能修,但是修好用不住,仅限娱乐。

网友:
灯珠全换,不过买个全套的替换也就十几块。

网友:
过年期间也坏了一个这样的灯,自己用PTC发热板换灯珠,把铝基板都烫的鼓包了

网友:
如果刚好有合适的灯珠就可以换

楼主:
感谢各位,手头没有灯珠,搜了下,看价格还是全套换

网友:
设计貌似还不错,都带插口……

网友:
换灯珠、驱动电流调小。

网友:
这个也不贵,自己换灯珠真不直接换灯盘。除非楼主想练手学习。

网友:
如果是原装且铝板较厚则可以利用,老马家有ptc简易加热台6到10块可以包邮一台,这灯珠是5730的应该是3v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逐个测量,看图是双并的肯定有2个一起坏的,坏了的换掉剩下的也管不久,想一次到位去坛子里找找,坛子里有商家在卖的5730欧司朗三星的不到10块一盘50个到100个,关键找带齐纳二极管比原装的要长命多了,我的房间佛山照明的吸顶式就是这样换的,管了快3年了。花个20块左右,就有了装备和备件了,以后也可以自己换了,还可以调色温。当然,嫌麻烦可以和楼上说的买成品去。最后装回去整点散热硅胶或者硅脂,应该能够管好久的

网友:
有现成配件、工具,又有技术,反正过年也闲着,那就修一下。否则……

网友:
检查坏灯珠,进行更换。

网友:
换灯多了不如换新板  这类灯板不贵包邮

网友:
全换可以,只换坏的就算了。再说这玩意很便宜了

网友:
说的简单做起来难,看5楼,我用的是恒温专业热台,实际效果也和想象差很远,如果是灯板没配件,不得已维修是另一回事,像这种9.9包邮的吸顶灯板,维修相当不合算。

网友:
自己换灯珠

网友:
支持楼上,换灯珠不省钱,但换得是显色极好的带齐纳二极管,你再看书就能明显感觉到,这时才能明了眼睛才是最贵的

网友:
简单点投入小直接换灯盘,想练手就备点灯珠和工具。

网友:
给你个参考。过年放假闲的没事,就修了几个灯板,都是废物利用。很简单,用的PPR热熔器加热(家里之前房子装修改水管时买的,20-30元就行,就用过两次闲置了,记得当时是安装前置过滤器,找人安装要200,买了这个就自己动手安上了)。看照片,先用玩具里面的电池盒,装上几节废电池,都不到1V了,4X0.9刚好3.6V,用来测量灯板的灯珠好坏以及正负极,给热熔器的PPR加热头拧下来,温度调到150度,放上灯板,2分钟就加热好了,用镊子直接夹走不亮的灯珠,放上新的灯珠摆正位置,就可以了。我用的灯珠都是一个旧灯板上拆下来的。不到半小时就修好7-8个灯板,这个还能拆一些贴片的原件,主要能调温和带开关,比DIY加热台方便,就是不要烫着手,给热熔器做好隔热,避免烫坏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