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led灯管是几伏的

楼主(2023-01-26):
上面有两个led管烧了,看上去好像是四个并后再串联的,怎么修理

网友:
年前厕所平板灯坏一个灯珠,不知道多少V的,用一个12V灯板并连在坏灯珠上,成功修复。

网友A:
把坏的短接起来试试可能就亮了。

网友:
坏灯珠拆下,换好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坏的短接起来试试可能就亮了。

我也这么想,实在没办法时就这么试

网友:
测试灯珠看看坏了多少?更换灯珠呗。

网友:
一般都是两个灯珠并联后再串联,坏的时候的都是两个灯珠一起坏,你这个图上标出的就是两个灯珠坏的这种情况。

网友:
灯板,先看有多少串,这是总电压。(还要确定单个灯珠电压是多少。)

并联是加电流,一个3v白光灯珠大概60mA,有多少并联的就乘于多少。

网友:
坏了一组其他的灯珠估计也不行了,LED灯管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类灯带12、24v比较常见。图片这款12v,连接后可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坏的短接起来试试可能就亮了。

短接后亮了

网友:
短接不可取
板子放在蜡烛火焰上方烤(远一点),几秒就可取下坏灯珠,换新灯珠用同样方法(灯珠可从废led日光灯拆并先练手)

网友:
现在同型号灯珠有好几种电压

网友:
找出坏灯珠后直接短接就行,驱动会自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