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 摄像机 安装的 最佳安装位置。

楼主(2023-01-26):
最上方横的长条是平台,卫生间门朝图的下方,不是右面。

格局就是这样的,宽带从左边中间的门那进屋,光猫路由等在 图中间的那3个屋门那里。需要除厕所外每个地方都能在萤视频app里远程看到。摄像头数量根据需要购买,不考虑 网线的长度,最佳效果,可视范围最大。准备用能上下左右扭脑袋的室内机。
只有老人一人,还算健康。老人 不愿意 也不方便(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住到一起。暂时还未考虑去养老院。

网友A:
供参考,一般不需要云台,房间摄像头下方稍微有死角。

网友:
上下左右扭脑袋的室内机实际使用有死角,不如选择广角的2.8mm

网友B:
还是用萤石的,焦距2.8mm的,用带云台自动追踪的最好,按楼上的图不带会有个别的地方死角,基本上能全部覆盖,能布线最好布线,可以上poe的不用考虑电源,不布线用无线但是还要每个头要考虑就进取电,稳定性稍差!

网友:
摄像头可以用那种鱼眼广角的,清晰度稍低点但可视面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萤石的,焦距2.8mm的,用带云台自动追踪的最好,按楼上的图不带会有个别的地方死角,基本上能全部覆 ...

布线 就是利用网线 闲着的那4根 通12V,然后分别接12/5 的dc-dc 给摄像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一般不需要云台,房间摄像头下方稍微有死角。

谢谢回复,没看明白 走廊 和厨房那里 为什么要两个摄像头。装这几个摄像头的目的就是可以观察老人有没有出现意外摔倒不起什么的。不做防盗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没看明白 走廊 和厨房那里 为什么要两个摄像头。装这几个摄像头的目的就是可以观察老人有没有 ...

建议直接用POE摄像头,不要考虑拆网线供电。厨房那因为有厕所拐弯再加上3个门,故一个对大门和厨房,另外一个对着3个房门和前面一个摄像头死角。
我也是跟上面一样建议用广角镜头,你可以先买一个试试效果。

网友:
前两年我也碰到过类似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