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智能电饭煲不开锅故障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1-26):
九阳智能电饭煲,型号F-30FZ619,开始后正常加热1分钟左右,然后停止加热6秒左右,再加热,再停。就是不管按哪种加热模式,都是这样的,好像直接进入保温模式。请教有经验的坛友,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正常的也是这样加热。

网友:
最后能煮熟就是正常的,有的厂家设计的加热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不正常的话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传感器和温控器看看

网友:
这像是预热程序,不能说明异常

网友:
象楼上所说的,应是温控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技术含量高,增加了维修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