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V用的人好像也挺多的,设置难不难?

楼主(2023-01-26):
还有,和群晖之间可以完成数据同步吗?
之前买过DS220,群晖价格太贵了,想装一个omv和群晖数据同步。

网友:
不难,我刚组了一个OMV

网友:
omv一般用用,也就是用它自带的插件还是没什么难度的,要折腾就没法说了

网友:
不难,用几年了,很稳定

网友:
最难的不是用,是你明明按照教程安装了,结果报错了,还是一段代码类错误,没点基础,根本看不出来那出的问题。后来我就用黑群辉了

网友:
omv很好用,我就是我家云刷的omv当做中转NAS顺便挂个下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