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拆一个爱维达1.6KW48V输入逆变器

楼主(2023-01-26):
淘这台的原因是比较轻,也是正弦波,功率稍大一点带充电电源插座比较齐,做UPS家用供电不错价格300出头,有液晶屏比较直观,但还没有研究好怎么设置,接电池按开机液晶屏点亮不工作,插上220V自动开机工作断电马上逆变,风扇很吵,高频充电逆变电路,估计过载差一些,和那台工频变压器逆变器一样,欠压过载保护都很灵敏

楼主:
估计电池检测电路需要220V提供供电电压,这种不适合车载,有机会淘一台不带充电电源的高频机看看,那种充电模块可以拆除的机器,这个机器直接接电池显示不出电池电压,或者需要重新设置,有懂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很高档啊!

楼主:
机架式机房通信UPS逆变用,都是到了年限退下来的,觉得比网上山寨的强,就是电压48V,一般人估计不会用也不懂,有点电子知识的能DIY的使用,因为不通用二手才便宜,新的应该不便宜,做项目的更高,一般移动基站停电用,现在的更高级,都是4850,或者48100铁哩,还能设置逆变充电器自动放电,第一代应该都是工频变压器的指示灯显示,二代估计是高频机指示灯显示,这种液晶显示,现在高级的还能远程监测电池情况智能化更高,这种淘汰的也够业余玩玩了,这种机器都有通信接口,适合远程控制,比较专业的就搞不懂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艾默生的 没有像你的液晶,一开启风扇就是全速运行(不知道咋调) ~试过带1200w 水壶没问题。

楼主:
就是这种逆变器虚标不大,通信电池虚标大一些

网友:
如果能改成单独的逆变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