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专业的拆修一台光束灯。广州奥雅龙400光束灯。

楼主(2023-01-26):
     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灯光音响比较多,发点到论坛给大伙看看,由于环境的影响,这些设备时不时会有各种小故障。由于能力和知识有限,所以不是很专业,还请大伙指点一下。

漏了两张图,补上

楼下接着

楼主:
通电,亮灯测试。

楼主:
整乱了,凑合一下吧

楼主:
终于发完了。

网友A:
好复杂的结构,非专业人士拆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这东西真复杂,干什么用的啊?不像投影仪

网友:
舞台专用灯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结构,非专业人士拆都不知如何下手

其实把每部分区分开了就好了,棱镜 光栅 光路部分,X轴 Y轴 传动控制部分, 电源板供电部分,信号处理部分处理
DMX512信号,大概就是这样。
哪部分有问题就看那部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复杂,干什么用的啊?不像投影仪

DMX512信号控制的 摇头光束灯,酒吧 舞台 挂在天花板灯架上面的那种就是。
类似这种
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C:
专业舞台灯光,平时接触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舞台灯光,平时接触很少

呃,这个的确是。所以发上来给大伙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D:
这是专业人士

非专业人士别玩这个

网友E:
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专搞这个的看也看不明白,别说修了。

网友F:
看着很复杂,应该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专业人士

非专业人士别玩这个

略懂皮毛而已,坏了就替换配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复杂的东西,不是专搞这个的看也看不明白,别说修了。

其实了解工作原理,更换坏的配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很复杂,应该价格不菲

具体价格也不知道,据说是好几千一台吧

楼主:
是的,路演 酒吧 舞台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了解工作原理,更换坏的配件就好了。

看着也头晕,那么复杂,判断也不好判断。

网友:
一直挺好奇灯光师是怎么给那么多台设备编程的,如果一台一台编程也有点太费劲了吧而且牵一发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