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空改了个华为4825电源成可调

楼主(2023-01-26):
按照论坛分享的方法改的,串联灯泡插电灯泡亮一下然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串联的灯泡就不能带大负载了
最低电压2.5v最高电压55.6v
空载功率才14瓦比变压器的省电多了
但是不串联灯泡的话,通电的瞬间就跳闸了,这是什么问题
220输入口可以串联一个热敏电阻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电路貌似没有使用NTC?加一个试试?

网友:
可調電源好

网友:
确实是个好电源

网友:
成色不错,很新

网友:
自带电压表

网友A:
这个电源还是很好的,改可调可以到110v,也好改,就是体积太大,原来的表头最好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还是很好的,改可调可以到110v,也好改,就是体积太大,原来的表头最好是换掉 ...

体积大散热好,哈哈哈

网友:
你的q12 q13背面有没有类似二极管的东西在两脚之间?

网友:
图片上的类似二极管的东西

网友B(2023-08-12):
为什么不改电源芯片SG9525的第2脚基准电压,来实现可调?

网友:
你家闸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改电源芯片SG9525的第2脚基准电压,来实现可调?

我就是这么改的,可以从零开始调节,但是有时候低于12V就没有输出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改电源芯片SG9525的第2脚基准电压,来实现可调?

我就是这么改的,可以从零开始调节,但是有时候低于12V就没有输出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经过研究发现,SG3525的第2脚无法接受很低的输入电压。在0.5V左右就无法正常工作了,此时电源输出大约在12V。

网友C:
加那个电阻没有用,该跳还是跳,他跳闸是因为插上的那一瞬间需要给那几个滤波的大电容充电所以那瞬间电流会比较大,你可以试试在他的交流输入那边接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那个电阻没有用,该跳还是跳,他跳闸是因为插上的那一瞬间需要给那几个滤波的大电容充电所以那瞬间电流会 ...

或者是接在电源线上,然后再用电源线去连接开关电源,将电容里面的电就可以瞬间放出去,用来抵消那一瞬间的大电流

网友:
换3个电容和2个电阻就能1到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