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GA-110TR卡西欧手表换电池,是否是正品不知道

楼主(2023-01-26):
简略的拆了换了块电池,是否是正品!不知道!应该是仿品,调时间的方法和正品的一样!真用的是cr1220电池,这个用的是cr2025,真的为反显,这个却为正显!现在是指针对不了基准,按到基准模式没有反应!

网友A:
后盖用的四个螺丝密封,感觉不像正品

网友:
后盖钢印清晰,应该是真品

网友:
有抬腕灯的是正品,gshock的表假货太多了,制造难度低

网友:
难道是楼主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盖用的四个螺丝密封,感觉不像正品

正品的螺丝好象和这有点不一样。

网友:
专业维修人能分辨一般还真分不清真假

网友:
如今的这类小东西,不是专业人土,还真不好分辨,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网友:
当它是真的心理。

网友:
手表看着很漂 亮

网友:
看外观包括打开后盖电池位那张写满英文的贴纸看起来像是真的,再看电路板两面明显就是假的!

网友:
卡西欧一般有更换电池后短接AC的标识,这个嘛……
看起来牛屎也不圆。

网友:
看后盖螺丝,应该是山货

网友:
头次见到小指针能动的高仿,2电机加液晶3功能定制芯片。我见到的很多小指针不动。零几年拆过1个几十元没电手表,中间公版小机芯,旁边驱动板液晶显示,2纽扣电池独立供电。

网友:
看电路板感觉像山寨货

网友:
卡西欧表仿品特别多,外观可以做的很像(细看就会有仿品的痕迹),但机芯一看便知,假货无疑。

网友:
这种只要好用就行,不要太在意真假了

网友:
除了后盖是真的  其他都不是真的

网友:
其实这个都是复制的,这种三明治结构机型、电池托架、PSY-049A PCB板,CASIO就没有这个的设计。
不过那个双马达驱动的双针还是有点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