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测POVOS PQ2601剃须刀

楼主(2023-01-26):
这个剃须刀在老站已经拆过一次了,看这里--拆个POVOS PQ2601刮胡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2761

上次只是拆开看了看,没测也没改。年前拍了几个电源芯片,本来想修几个开关电源呢,谁知,该死的中通驿站把我的包裹弄丢了,没办法,闲着没事就把它又翻出来了,这回测一下,准备换电池。

中通把货给弄丢了,假期计划好的任务泡汤了。

外观还不错

标签牌子都有

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公司呀?

刀组架取下

传动轴两个

就一个螺丝,拧下就掰开了

两半儿了

部局

镍镉的

POVOS专用电池呀

接着拆

传动箱,不拆了,老站拆过了

电机

板子上时间是2012年2月的,11年了

充电电路

开关黄片

220V输入黄片

空载不带刀架时500MA

清理刀架,左边清理过,右边没清理

大概清理一下

带上支架竟然2A以上电流,这正常吗?

想换成镍氢的

但是,倍量的镍氢电池好像虚标很厉害,容量不大呀。

哪位朋友换过剃须刀电池,有没有好电池推荐一下啊?

现在考虑两种方案:
是换镍氢的,看TB上有剃须刀专用电池,这些专用电池容量怎么样呢,大概能虚标多少呢?测量另一个1.2V的剃须刀电机加载的时候也达到1.5A左右的电流,看来1.2V的电机电流都不小,倍量的这电池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TB专用的电池是不是比倍量的放电电流大呢?
是考虑用14500锂电降压使用,用DCDC降压模块,降到1.2V使用。

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换电池呢?请指导指导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先换个普通镍氢试试吧

网友:
倍量便宜,换上去试试呗

网友:
镍镉电池的,用了这么久很厉害了

网友:
倍量 虚标1倍

网友:
先换个镍氢试试

网友:
镍氢不耐用,没有镍铬耐操。过冲过放都不行。镍铬就是不死的小强。还是继续用镍铬的吧。

网友:
这都成了快消品了,不建议修了,电动剃须刀寿命后期噪音大还容易夹胡子

你这还是220充电,淘汰了。现在都是低压充电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镍氢也无啥问题的了,飞利浦的很多都用汤浅镍 氢就不错了,上镍隔现在也买不到了!

网友:
我昨天也从老家带回来一个飞利浦,比你拆得彻底,传动箱都拆了,全部洗过,比你这个看起来精彩多了,电流空载没超过400ma,没拍照,太懒了,刀片看起来也比你这个爽,双刀片的,

网友:
2021年6月我给我的飞科剃须刀换过这种1.2V的电池,淘宝上买的所谓“剃须刀专用电池”,感觉不如原装,这才一年半,充满电用不了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说空间没问题的话建议换锂电池,我在TB上买的镍氢电池,换过刮胡刀,理发器,续航都不咋地。

网友:
我从淘宝上买过新的飞利浦剃须刀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大概率是假货。后来直接从咸鱼上买号称是拆机的带电路板的新电池,你别说还用这还行

网友:
镍氢电池不行,用到后来就是能转,但是没有力气。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换了一个电池没有力,换3刀的全新飞科,用着爽多了

网友:
剃须刀拆修清理的很彻底,手艺不 错

网友:
用好点的镍氢电池,肯定比镍铬要耐操。充电时,不能过冲

网友:
工作电流在2A以上,镍镉可以大电流放电,估计镍氢用不久。

网友:
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还是随便买一个镍氢电池换上吧!

网友:
奔腾剃须刀本来就不怎么样,国产飞科剃须刀高端的质量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