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淘来的无牌手电钻

楼主(2023-01-26):
这个老钻是几年前淘来的,用起来挺好,就是噪音有点大!听人指点说是缺油了,拆开加保养下。

简简单单,这钻电机声音挺好听的,看齿轮箱是仿小日本的。

拆去铁片,里面三个齿轮,确实油脂都干涸了,怪不得噪音大

再拆一层,这次是5个齿轮

取出齿轮环和5个齿轮下面是这样

这样就不拆下面了,感觉有点麻烦,往里怼点黄油算了

第二层再怼黄油

齿轮搞进去

盖上这个铁圈圈

再放最后一层的三个齿轮和那个铁片

最后组装起来的样子,实验了下果然噪音基本没有了

好了,感谢各位看官老爷

网友A:
黄油上多了,时间长了,会不会很重,增加转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油上多了,时间长了,会不会很重,增加转的阻力

怕油到手,我就往正面多怼了点,侧面没多少的,等他自己转过去,应该没多少的

网友B:
机油行不行,我有一瓶汽车机油,上次保养我让师傅灌了一矿泉水瓶机油给我

网友C:
黄油黏度太高了 天冷了转动阻力很大

网友:
还可以  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行不行,我有一瓶汽车机油,上次保养我让师傅灌了一矿泉水瓶机油给我 ...

纯机油不太行,黄油加多了加点机油中和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油黏度太高了 天冷了转动阻力很大

我这个黄油是电扳手上用的,不懂为啥这么粘稠了,可能是时间太久了

网友:
金属齿轮,不错,上黄油要常用,不然容易干,阻力还大

网友:
WD40+锂基脂混和,一直都这么玩,冬天夏天用起来都挺好。

网友:
加油保养,噪音没有了,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金属齿轮满满的油,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油上多了,时间长了,会不会很重,增加转的阻力

我记得锂基脂有夏天和冬天的区别,就是不同温度下稠度不一样,用冬天那种应该没事,无非就是夏天稀点而已,不会流出来的

网友:
金属齿轮加润滑油保养,手电钻不 错

网友:
捡的还带电池?以前拣过一个品牌的外壳烂了,品牌好处就是配件好找,换了新外壳,配了新电池,好用了。

网友:
看错了,不是捡的,是淘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清洗一下再上黄油

网友:
噪声降多大?

网友:
金属齿轮的不错

网友:
手电钻的变速器是金属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