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聊修个灯泡

楼主(2023-01-26):
灯泡坏了,直接换芯。先焊接好灯芯,然后拿出以前收藏的南桥上的散热片,打孔涂上硅脂固定灯板。
这个灯珠里面有两个点,应该是高压灯珠吧
用这种小电容的真不多

网友A:
这散热太好了

网友B:
大材小用的感觉

网友:
这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太好了

换完也是吃灰,没地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材小用的感觉

换好也用不到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白炽灯泡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在塑料壳上开些孔,把热量导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拍的图片真清晰

网友:
塑料座子上开些孔吧,散热片上的热量不排出来还是白搭。

网友:
恭喜修复,这么大还是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旧物利用,LED灯加散热寿命长些

网友C:
你这微距照片这么清楚,是拿手机直出的图?还是有专用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微距照片这么清楚,是拿手机直出的图?还是有专用显微镜?

手机直接拍的

网友:
那你倒是说说,是啥牌子,啥型号的手机啊!有微距功能?
我的华为 Mate30Pro 拍风景不错,微距不行。

网友:
咋地,这么好的散热器成了储热器了。哎,弄一堆小孔出热气就好了。

网友:
废物利用,加强散热

网友:
建议换恒流驱动板,再换电压范围合适的灯板。或者开散热孔,灯板直流端并联机箱电源拆机大电容。

网友:
加散热片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