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怎么选,电热水龙头怎么选

楼主(2023-01-26):
家里换热器拆下来,要换热水器了,有燃气和电的,选哪种比较好,有什么优缺点?
电热水龙头和小厨宝怎么选,厨宝里面也有镁棒吗?
用过的哥们说说或者推荐一下自家产品,谢谢

网友:
当然选燃气,省钱不说还不担心热水供不上

网友:
从使用的安全角度,燃气热水器>电热储水热水器>电热即用热水器>电热水龙头

网友:
千万别买电热水龙头,传统的强排风燃气最好用,小厨宝也不错,就是电费比燃气费贵多了

网友:
没然气就用小厨宝吧

网友:
一直燃气热水器,好用耐用

网友:
燃气可以持续出热水,水流相对较大,电热的用完以后就要等,出水量也比较小,具体安装还要看燃气表流量够不够,16升以上燃气需要大表。安装位置电功率够不够,一般电热水器2500-4000瓦。即热式,小厨宝,热水龙头都属于小流量,小厨宝体积大,功率小,相对耐用便宜安全。即热龙头2-3000瓦,出水快,水流小,但是功率密度太大,总觉得不耐用。即热水器太贵了,而且一看数据6000瓦,环境要求太高。

网友A:
电热水龙头寿命短,容易坏。
我现在厨房用的是即热热水器改的,很容易改造,即热热水器冬天洗澡不行,干这个绰绰有余,而且很便宜,100多块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龙头寿命短,容易坏。
我现在厨房用的是即热热水器改的,很容易改造,即热热水器冬天洗澡不行,干这 ...

还有,电热水龙头换起来很费劲,不适合diy

网友:
  不喜欢 燃气热水器 ……

网友:
根据自己家的使用位置和管线选择

网友:
淋浴用燃气热水器,早晚洗漱用电热水器,洗碗洗菜用小厨宝

网友:
燃气热水器要比电热水器好的多,而且从价格和使用成本来说也划算。

网友:
用小厨宝吧

网友:
燃气热水器后面串联电热水器,电热水器温控甩开加热棒,改接循环泵,这样出水温度恒定,还可以大流量使用,只是管路需要做回水管,前端需要装止逆阀。

网友:
只要有燃气管道,绝对选燃气

网友:
可能还得选海尔燃气热水器比较妥当不后悔,电热水器有弊端,没用过也说不清楚,要说省心好用可能还得燃气,春晓秋冬没啥烦恼!

网友:
小厨宝电线和电费估计都遭不住,电热水龙头还行,还是得买好点的

网友:
带零冷水功能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
都是海尔的,40L机械热水器439,厨宝已经不划算了,50L机械五百块,60L电脑控制热水器八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