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烧水的时候,水壶滴水熄灭了天然气灶,怎么办?

楼主(2023-01-26):
冬天烧水的时候,水壶底部有很多水珠(冷凝形成的),滴灭了天然气灶,拿下水壶,发现是中间小的灶头上面全是水,怎么办?

网友:
拆开火嘴,擦干水。

网友:
找个水桶储存冷水,等水温上来了再灌到水壶里烧水。

网友:
换新。按规定无熄火保护的不让用

网友:
我家那个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是锅漏水呢。

网友A:
把水壶底部中间锤几下形成一个凹处,冷凝水就从底部边缘流走了

网友B:
很简单就能解决。水不要加太满了。

网友:
换电壶,水少了自动断电,

网友C:
多大的水珠能把燃气灶给浇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就能解决。水不要加太满了。

正是我想说的,这还不简单。

网友:
想起来我去年买的一个锅,号称双层底,用了半年老觉得漏水,但是看锅上没有洞,后来又发现锅里有水,但是放在木头垫板上还是会吧木头烧黑,奇怪的。一直到后来所谓的双层底掉了,才发现真的是双层底,原来漏水,是夹层进了水,原来烫坏垫板,是底层烧红了,锅里的水也不开,坑啊。

网友:
换个锅烧水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水珠能把燃气灶给浇灭了?

四肢不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我想说的,这还不简单。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壶底部中间锤几下形成一个凹处,冷凝水就从底部边缘流走了

你试过?把你家锅上传看看。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换熄火保护的吧!

网友:
电磁炉烧水,肯定没这问题

网友:
铝水壶冬天烧水最容易出现这种【凝珠】现象,最好使用凹凸不平底的铝壶烧水;如果是平底的铝壶,采用6楼的方法,使凝珠自动流向壶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电磁炉烧水

网友:
用煤气烧开水非常无聊又要看,还是用电热水壶烧水,不用看火花费差不多,电热水壶也就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