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可以共同使用电信网络和广电网络的路由器

楼主(2023-01-26):
我家光纤接入电信宽带,还有一条有线电视接入的同轴宽带,现在电信的光猫和有线电视的路由器都在弱电箱里面,弱电箱到厅里埋了一条6类网线。因为有线电视的盒子一定要连广电的网络才可以看电视,连电信的不行,平时电脑手机用的是电信网络。请问哪款双wan的路由器好点,要求可以指定某个设备走wan1还是wan2

网友A:
刷个支持多WAN的就行,自己设置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支持多WAN的就行,自己设置一下就OK

你的意思是路由器不支持多wan,可以刷成多wan吗,我这里有一个中兴的e2615,可以刷吗

网友B:
不同网络 玩游戏会掉线吧网速也不快 记得以前搞过

网友C:
支持双wan的,都能策略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双wan的,都能策略路由吧

双wan路由器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网络 玩游戏会掉线吧网速也不快 记得以前搞过

我不玩游戏,就是某个设备指定用这个网络

网友:
双wan,静态路由指定广电ip走广电wan

网友:
试试软路由支持

网友D:
没啥意义,单走电信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意义,单走电信足以

单走电信,有线电视的机顶盒用不了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关注一下

网友:
交换机啊,划VLAN

网友:
用支持VLAN的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维盟软硬路由,支持200wan,负载均衡,或者锐捷路由

网友:
这个选个带网管的路由器都可以达到这个须求

网友:
找一个支持vlan的路由器,eg105或者eg210都可以

网友:
没有这种2用的路由吧

网友:
能刷机的路由
刷高恪、openwrt 等,都有这功能
刷完后,wan口在交换机(vlan)功能中设置,不超出硬件接口数要几个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