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智商税:拆个酒精喷雾器

楼主(2023-01-26):
去朋友家玩,他妈妈买的,摔坏了,正好让我看一下,本来想找拆机图看看,结果只有B站一个评测视频,磨磨唧唧的不想看,直接上手,纯纯智商税,就是个水泵,电动喷壶,芯片打磨了,故障现象是按下按钮电机启动一瞬间,灯闪一下,充电时红灯很暗,因为手里没有万用表,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机直连5V2A电源转一下停一下,不知道是电压不够还是功率不够,还是它是交流电机,我看那个塑料件里面三个活塞,就一个出口连着水管,没有其他的进气口或出气口,大概是吸一下放一下?物理都还给老师了,有没有物理达人来解释一下原理?
P.S.电脑网页上传图片失败的bug还没修好吗……每次都得F12模拟手机,太费劲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隔膜泵,流量不大,压力大

网友A:
这个坛里应该是第三拆了...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个气泵,高速气流在喷口处形成负压,带动另一根管内的液体混合后成雾状喷出

网友:
应该是电机碳刷接触不良或者磨损了。

网友:
电池坏了或是过放电了吧?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的确是智商税的产品,不看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坛里应该是第三拆了...

好吧,大概是名字不一样吧,我在百度上没搜到

网友:
碳刷电机接5v开关电源,启动电流容易超过2a重启保护,建议用可调电源从最低电压调高。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到位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喷水壶,也是类似,需要自己动手开一个进气口,不然持续喷水的话,水瓶都给吸扁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感觉是电池不行了,你那外接电源电流不够吧

网友B:
10有8/9是电机的电刷不行了

网友:
酒精喷雾器

网友:
拆解近期很火的蓝光电动喷雾消毒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338-1-1.html

网友:
看着配件更像是抽桶装水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有8/9是电机的电刷不行了

那是有可能,他自称摔过

网友:
看着山寨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