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天朗排插

楼主(2023-01-26):
几年前买的一个天朗排插,一直没使用。
新国标6位单开关总控。

背面3个十字螺丝,周边卡扣设计。

目测铜片厚度可以。

采用独立电源线设计,三叉插口,电脑的电源线也能用。

总控原本的设计是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的通断。

但只有火线有接线端子,看来是缩水了。

内部全部冷压接线,无焊接。

指示灯采用弹簧触点设计。

我感觉做工还不错,大家怎么看?
祝拆友们春节快乐!

网友:
比所谓的一体铜看着舒服,安全

网友:
一体铜大片的裸露铜片,害怕

网友:
看样子夹紧力够

网友:
也买个,不错,就皮薄

网友:
这货以前经常做促销

网友:
这款天朗排插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不是新国标吧?新国标应该是对屏蔽门有要求

网友:
还有有圆头插口爽,不然要换好几个电器

网友:
值不值关键看价格

网友:
当时是三米线和六位插排,忘记是买哪个送哪个了,反正就是这俩东西。

网友:
这个排插做工不错

网友:
排插做工不错,中规中矩

网友:
细节之处见真功夫。
简洁大方,看着舒适。冷焊、单侧布线、厚重磷青铜夹持,弹簧触点、鳄鱼齿端子压接、热缩套管绝缘指示灯,壳体一体化总控开关,插接式电源入线,可拆卸式壁装背孔,应有尽有。
这款插座最大的用途是可以安装在木质家具里,家具搬动不担心电源线的“藕断丝连”。也可以挂在任何位置的墙壁上,用白色或透明塑料涨塞打孔固定,不再使用时,把涨塞向墙里打进一点,用腻子抹平补乳胶漆,无痕恢复原始墙壁。

网友:
那个开关一定很耐用

网友:
座线分离比较新颖

网友:
在用 潜意识里感觉是非阻燃塑料,

网友:
正用这呢,绑在宿舍床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