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奥睿科的USB3多口扩展器,唉,居然用USB2.0芯片!

楼主(2023-01-26):
奥睿科还是个二线牌子,之前买了个的USB3多口扩展器(1个USB3+3个USB2)

开拆,延缝插入
FE1.1s主控芯片居然是USB2.0的,一个USB3口是直连的,主控芯片控制3个USB2.0的口

网友:
可能厂家认为通常需要高速接口的设备只有一个吧

网友:
太坑爹了,我买了2个一开4口的,都是3.0

网友:
最好实测一下

网友A:
那个USB3.0的口估计是直通的。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其实也不是偷工减料,买的时候肯定写了的,USBhub一个页面往往很多种产品,要仔细看。

网友:
直通,不能和其他同时接吧

网友:
这个拆机片也是饱经沧桑啊

网友:
唬人的USB3

网友:
应该没骗人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没毛病 买的时候看清除规格 这个就是1x3.0 3x2.0 3.0是直通过来的

网友B:
芯片忘记打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忘记打磨了.......................

没型号的是小核差芯片,有型号芯片耐用些。有可能在廉价产品,会遇到重做型号翻新芯片。楼主至少有1个USB3接口,网上最便宜款只有USB2蓝塑料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3.0的口估计是直通的。

数据线就四根 全造假

网友(2023-03-08):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