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滚筒洗衣机漏水问题拆修(LG WD-T12157D)

楼主(2023-01-26):
LG滚筒洗衣机,十多年了,直驱滚筒,就是没有皮带,用着也没什么问题,半年多前开始漏水,直到过年才知道,LD家老人一直没提过。开门发现密封圈有一豁口,都不知道怎么会搞那么大一豁口的。看着密封圈,TB了下,55块,先拆了试试换密封圈复杂不复杂。

先拆卸背部两颗螺丝,拆下顶板。然后拔出皂液盒。

拆卸皂液盒下两颗螺丝,撬开主控板上方两个卡扣,往斜上方拔出主控板。为了方便,拆卸图示左右各两颗螺丝,拆下横杆。

然后打开下部排污口盖板,拆卸一颗螺丝,撬下下部装饰板,拆下图示两颗及下部三颗螺丝,撬开前面板密封圈紧固钢圈,拆下前盖板。

舱门开关、拆下前面板外观、两个紧固钢圈、密封橡胶圈。大号紧固钢圈因为没有套筒扳手是大力扯下来的。

顺便拍的主控板。

密封橡胶圈的豁口,刚好在下部。

因春节放假,快递要等好久,想着把豁口放在上方凑合用用,于是在橡胶圈上部开口。

拆机似乎也能解决振动大的问题,拆机发现左后方防震杆并未固定,TB下未发现固定销有售,再仔细一看底部发现固定销居然没有丢,就在缝隙处,就是图里没有灰的位置。

橡胶密封圈固定在外筒上。

固定好面板钢丝圈,特地把弹簧放在中间位置。

再装回控制板、下部装饰板,试了下脱水,已无泄露,密封圈暂时不用买了。附拆卸工具,套筒扳手因身边没有,暂时借的,如果要继续拆卸内外桶,工具是不行的,拆卸外筒的套筒扳手需要加长杆,还有后部螺丝不确定用什么扳手。配重水泥块和外筒螺丝是10MM套筒扳手。

网友:
有想法,手艺不错

网友:
省了55块钱

楼主:
嘿嘿,这玩意要是卖废品,估计也卖不上55

楼主:
实际上还不止,面板钢丝圈锈迹斑斑,15块,要是密封圈换新,钢丝圈不换也不匹配。

网友A:
和楼主想法一样,换个位置继续用。那口子是不是老鼠咬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想法一样,换个位置继续用。那口子是不是老鼠咬的?

实际上更像是手撕的,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能拉这么大口子,拉链肯定拉不出。

网友:
我要看后边的DD直驱电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恭喜朋友修复!

网友:
凑合用吧,再坏就换新,不值得买配件了

网友:
这机子寿命也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搞新配件了,那个减振筒的插销估计是被振掉了。

网友B:
还是西门子的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西门子的皮实

这也还可以,十多年了

网友C:
这密封怎么这么难拆,锈蚀很厉害,材料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密封怎么这么难拆,锈蚀很厉害,材料真不行

拆还好,装的时候配重块要拆下来,锈的厉害应该是因为漏水一段时间了。

网友D:
我也这么干过,小鸭圣吉奥的滚筒洗衣机,20多年了,厂家也没这配件。门圈七八点钟的位置破口,顺时针到12点位置避开。这东西要想完美修复,成本不低,能用就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干过,小鸭圣吉奥的滚筒洗衣机,20多年了,厂家也没这配件。门圈七八点钟的位置破口,顺时针到12点 ...

这个机子的密封圈还能买到,先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