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防火墙是不是很脆弱?

楼主(2023-01-26):
小米AC2100路由器,刷了padavan,打开防火墙之后就很卡,是正常现象吗?
谁有这个路由器,看看原系统打开防火墙是不是也很卡?

网友A:
不正常,应该是对网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应该是对网速没什么影响,

我怀疑CPU性能不足。。。。

网友B:
前些年用的极路由B70开启“恶意网址防火墙”后影响网速,打开网页的反应变得很慢,经过排查,发现是开启恶意网址防火墙后就会影响速度,关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用的极路由B70开启“恶意网址防火墙”后影响网速,打开网页的反应变得很慢,经过排查,发现是开启恶 ...

谢谢,我再调试一下

网友:
除非你的局域网环境极恶劣,人员混杂,一大群陌生人使用同一个局域网段,wifi没有密码想上就上,这时候开防火墙可能有点用,其它时候没有任何作用只会帮倒忙

网友:
开不开防火墙网速都一样,影响不大。虽然不是r2100但都是7621,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