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千斤顶用的棘轮扳手

楼主(2023-01-27):
路上临时换胎要用到千斤顶,一般随车配的都是螺杆手摇式的,在使用中发现就是刚开始摇的时候是最不方便的,千斤顶要顶到车底盘架上,比较靠里,转动的时候手会磨到地上,看到多多上有种棘轮扳手,但现在发不了货了,就用手头的零件做一个。
棘轮扳手就是普通的小飞,套筒是一个19mm六角套筒,最主要的就是那两个中间开梅花孔的零件,拆气门芯的工具去掉手柄打磨了一下。

装好的样子
组合起来就是这样
使用方法。
还要做个手握的部分就好了。

网友:
有点复杂了吧。

网友:
这个还是买成品牢靠吧

网友A:
用电钻,夹住那个摇柄,相当好用

网友B:
买个液压的几十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电钻,夹住那个摇柄,相当好用

12V的怕是有点带不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液压的几十块钱

液压的太重而且不好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的怕是有点带不起吧?

12V没试过,我用的21V电扳手

网友:
反正原厂的很难用

网友:
原厂的很难用

网友:
早想用电机加减速器改电动了,关键是几年用不上一次,动力不足。

网友:
原扳手确实不好拧

网友:
烧焊加长,美观多了

网友:
太长了,棘轮把短,使用是也不轻

网友:
传动太长,看起来有点不稳。

网友:
还是液压的力道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