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车载充气泵气压表度数怎么看

楼主(2023-01-26):
众所周知标准大气压是100KPA=1bar ,PSI换算太麻烦一般不看。
那么问题来了,标准大气压=1bar,也就是在日常环境中空气压力就是1bar,那气压表最小值应该是1bar才对,0bar应该表示真空环境。
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气压表都是0bar开始,实际中0-1bar可以认为是负压,但是气压表在1bar大气压下表显指向0bar,明显不具备负压指示功能,那表显的0-1bar又有什么意义?
比如测量1.2bar表显又是如何突变上去的?

网友A:
民间一般采用千克力每平方厘米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间一般采用千克力每平方厘米读数

什么单位不重要,公斤也是一样,只是表显看不懂

网友:
压力表显示的是表压,也就是大于大气压的部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气压",即0的意思是相对标准/当前气压为0,而当前绝对气压为1,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0对应是气压 这个地方可以类似于电路的参考地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对应是气压 这个地方可以类似于电路的参考地来理解

用电气学来解释有道理,实际1bar,表显0bar

楼主:
刚刚百度出来了,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绝对压力是实际压力,相对压力是一个人大气压为0值的相对压力。
不过这个问题我还是有点疑问,绝对压力单位用bar没问题,相对压力单位不应该用bar

网友C:
实际就是压差,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假如上海的司机开车去青海,出发前轮胎校准了压力,然后到达了测试气压一定太高了。

网友:
修理电冰箱用的气压表,表盘就是带有负压刻度的,正压与负压用不同的颜色标注。

网友:
没问题,按你的要求,你把车开到真空里去充气吧

网友D:
把初中课本拿出来重新学习下。真空度,绝压,表压关系。都是9年义务教育学过的知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生活中的轮胎压力指的是相对压力吧,肯定不会是绝对压力,否则我们身体每天都要承受着大气压力

网友:
相对气压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初中课本拿出来重新学习下。真空度,绝压,表压关系。都是9年义务教育学过的知识。 ...

多问一句,如果把机械气压表放轮胎里打到2.5bar,气压表表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就是压差,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假如上海的司机开车去青海,出发前轮胎校准了压力,然后到达了测试气压 ...

这个还不好说,绝对气压没变,只是环境气压降低,压差是变大了,但是按标准大气压来对比还是没变

网友C:
实际上拆一个气压表就知道原理了,气压表是一个压扁的管子盘起来,压力大盘起来的管子就舒展,有点像小时候吹的玩具。盘管外面是常压,升空气球也会升高后变大,如果气球不变大,相当于气压变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拆一个气压表就知道原理了,气压表是一个压扁的管子盘起来,压力大盘起来的管子就舒展,有点像小时候 ...

你这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就不适用了。楼主的问题:真空的绝对压力为0 ,大气压不同的海拔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看表压。压缩机、凝汽式汽轮机需要看真空的地方才看绝对压力。胎压表都是看表压,汽车的门框等地方有标注的压力范围,都是表压。就是你的胎压表指示多少就是多少,不需要考虑大气压力。一般的汽车2.3~2.5KP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就不适用了。楼主的问题:真空的绝对压力为0 ,大气压不同的海拔是不同的,一 ...

姐姐楼主说的就是机械表表压。

网友:
0标识当前地区的平衡压,0以上是当前地区使用压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