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淘特买的烧不开水的93度熊事达多功能电煮壶YSH885,简单修理

楼主(2023-01-26):
淘特上用了红包后30块买的,
开箱就是一股刺鼻的塑料味儿,想着先烧水个几次这味儿就散了吧
于是烧水,发现只能烧到93度就不再加热了
水不沸腾。。。我这儿也不是青藏高原啊。
拆。。。

标示

底盘

发热底盘有防粘涂层,其实我下单是不锈钢底盘的,
我用来只烧水,煮茶,不煮稀饭。。。

拆开底盘
里面看到发热管

温度感应电阻

拆开底盘浓浓的塑料味更大了,
这味儿是从 底盘发热器和玻璃壶体的粘接胶发出来的,白色像是硅胶
这味儿太大,估计不是什么好胶,

温度金属片,估计是它的问题,水虽然烧到93度,但是这金属片已经超温了
动作了。

温度金属片后的保护开关

显示140/80,正常应该是到140度金属片变形,顶上保护开关断电,防止干烧。
但实际在水93度的时候,发热底盘部分已经超过了140度,开启了保护。

导热不够好没办法了,只有提高 温度金属片的参数,提高保护温度,150,160,都可以

本人这里也没有温度金属片,于是简单的将这金属片掰了下,提高它需要变形反弹
的力量。

但也许是这温度金属片本身质量不行,标示140,实际不到140就动作了

这样就好了,可以烧开水了。
问题又来了,显示98度后,水已经开始沸腾了,咕噜咕噜了

要继续沸腾2,3分钟后,才会显示100度,停止加热。

底座也拆开看下吧

插头不是铁的,线也不是铁的。

底座后盖很单薄。

大黄电容,触摸弹簧片,蜂鸣器

进线压接片后焊到电路板,

底座接口,白色的密封胶,又闻到了浓浓的那味道。

开始看着以为是个继电器,

可控硅

保险,

专用单片机,

BT316 800。

烧了几次水后密封胶气味淡了一点点,

也试了下干烧,温度急速上升,温度金属片动作断电,显示温度110的样子。

总的来说还是值这30块钱的。

但建议还是买100块左右的美的之流的大牌货吧,
之前用的一个美的的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塑料味。

网友:
30块还要啥自行车,其实原来93度我觉得就可以,不差那点,那些讲究人泡茶还专门要80还是85度的呢,不过这价密封胶和底盘怕都是有毒的...

网友:
直接再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可能是买到高原型的产品了

网友A:
设计缺陷
双金属片是蒸汽触发的, 最多算过热保护, 水温应该是电阻探头深入水里, 这设计... 挺奇葩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里面进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缺陷
双金属片是蒸汽触发的, 最多算过热保护, 水温应该是电阻探头深入水里, 这设计... 挺奇葩 ...

双金属片那应该是干烧保护……由于发热盘到水的热阻太高,导致故障

网友:
杂牌有安全隐患

网友:
双金属片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金属片那应该是干烧保护……由于发热盘到水的热阻太高,导致故障

对啊, 双金属片和蒸汽管道是配套的, 用在这里只有这一个只能是最后一道保护, 不是用来日常触发的.
热敏电阻这么放着有点胡闹的意味了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哟

网友:
如果味道很大,还是劝退了,曾经拼夕夕买个保温杯垫,很大的味道都刺鼻了,简直受不了,用过很多好点的牌子,哪有这些味道哟,看来遭了再生料了,直接丢垃圾桶了,因为不贵就像丢废塑料一样不心疼,接触过很多小家电,正经牌子哪有这些味道!

网友:
买东西,稍微多花点,买个正品,用着放心,省心。

网友:
扔,发热盘与玻璃壶的密封不知什么玩意儿,用起来不是长期吸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金属片那应该是干烧保护……由于发热盘到水的热阻太高,导致故障

是不是因为加了涂层导致的水底热阻加大?加热盘本身设计直接接触水,厂家为应对糊底自己刻意加了涂层,结果顾此失彼?

网友:
如果家用的话,还是放外面一段时间,去去味道

网友:
低价位小家电都有点瑕疵。

网友:
仔细看了,这壶设计的还可以,关键料没多么的省,只是在用胶上不慎重,选用了味道大的材料,不过老化一段时间后也不是问题。
双金属片高温保护开关参数是40~80度,这个温度范围符合设计要求,也就说这里的温度不允许超过80度,毕竟是传导热,装在上面的触头也不允许上100度。开始看到有糊味以为这里真的超温100度了,后来看到加热盘上确实有额外摸的胶,那味道一定是这摸胶发出来的,不是因为触头超温烧糊了什么东西。之所以烧水不到100度高温保护,这个金属片应该是有问题,或者是因加涂层底盘温度稍有超温,导致这个金属片进入保护状态。
其实这个超温保护设计比较新颖实用,利用传导热保护,降低了比直接贴在加热底盘上因严重高温损坏温度开关的几率。这种壶过去大多数坏这个地方!
关水开后持续一两分钟的问题,这个不是什么毛病,单片机程序就是这样设计的,为的是开水的标准问题,达到充分灭菌。若有强迫症希望看到水花就关机,不妨把温控电阻再调整一下位置,使其充分接触底盘,也可以抹一点导热硅脂或导热胶,一定会有改善。
电路板设计上稍嫌简易了点,半波整流采用了一个稳压管兼做整流用,除了一个保险管,没有任何保护。估计时间久了最先坏的是这颗5v的稳压管,但比换超温保护开关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加了涂层导致的水底热阻加大?加热盘本身设计直接接触水,厂家为应对糊底自己刻意加了涂层,结 ...

可能不是。
140度的温控是干烧保护,水不会超过100度,如果热传导好的话,发热盘温度达不到这么高,设计认为如果发热盘达到140度表示没水了是干烧状态……
我的一般把温控器跟发热盘的导热硅脂擦掉,甚至垫一层导热不好的纸,这样提高发热盘和温控器的热阻,修复过一台,运行个把月了效果似乎不错。真干烧的话应该不会导致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