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高频逆变器转换效率的问题

楼主(2023-01-26):
(新人不太了解规矩避免违规删除了各个设备的品牌名称)
有一块4850通信电池满电后用某宝70元左右的库仑计(用电子负载测试精度95%以上)设置成50AH,然后开启某多多的高频逆变器,1000W小太阳放电,放电两个小时多一点后电池报单体欠压故障保护了,库仑计显示剩余4AH,电池到逆变器之间是有加直流计量模块,但电池保护后计量数据丢失,没丢失之前显示直流输入1.5KWh,逆变器输出交流计量插座也显示用电量1.5KWh,这样来看逆变器的转换效率岂不是100%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最后总结,50ah放出46ah,48V*46ah=2.208KWh,剩余4ah*48V=0.192KWh,加起来正好是4850标称2.400KWh,计量插座显示用了2.022KWh,直流用电量2.208KWh减去交流用电量2.022约等于0.2KWh,也就是一度电逆变器损耗100W?这么算的话逆变器效率都90%了,还是觉得不太可能,看群里有人说工频逆变器效率最高也才90%,我这廉价高频还能干得过高价工频?

其中没经过计量插座充了十几分钟耗电量60W的笔记本,逆变器本身空载15W左右,加两个风扇约等于20W,两个小时就是40W,把这两个数据加进去转换效率岂不是更高了,到底是我哪个环节计算错误,请师傅们解答一下,谢谢了。

祝各位师傅们新年快乐,图觉得没必要就不发了,如有需要我再补图。

网友A:
48V不是恒定不变的,是随着放电时间逐渐降低的。实际测来的数据才是基本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不是恒定不变的,是随着放电时间逐渐降低的。实际测来的数据才是基本准确的。 ...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池充满电是53V*50ah=2.650KWh,放出2.022KWh,实际损耗减去剩余容量0.192KWh约等于0.4KWh,这么一算一度电损耗200W,转换效率80%左右也说得通了,感谢

网友B:
估计测量的表不准,不可能直流输出和交流端输出都一样了,那不成没有损耗了么,误差大了算效率也就没有意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测量的表不准,不可能直流输出和交流端输出都一样了,那不成没有损耗了么,误差大了算效率也就没有意义 ...

有可能直流端测的不准,也不纠结了,电池的数据是固定的,2.4度电,放出来2度就算80%转换效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直流端测的不准,也不纠结了,电池的数据是固定的,2.4度电,放出来2度就算80%转换效率了。 ...

我有个通讯用的,中恒,说明书上说百分之八十阻性负载输出的效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