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最低成本做一个电脑音箱?

楼主(2023-01-27):
想做一个小功放,要求不高,只要能响,能用路由器电源或手机充电器电源,无电流噪音,声音和电视差不多大就行。过年回老家,用电脑显示器接了个电视盒给孩子看电视,效果不错,略遗憾是声音太小(插耳机)。

求推荐一下适合的模块,和指导一下思路。本人大菜鸟。

刚又逛了一圈淘宝,发现最便宜的电脑音箱,竟然十元左右就有了,是不是没必要自己折腾?

网友:
废品站逛逛,有想不到的惊喜哦。

网友:
9.9包邮的一堆

网友:
你这要求直接成品就行了,自己D的说不定比某些成品还贵。

网友:
自己做坑定贵多了,还不一定好,如果有现成的音箱加个功放做有源可以考虑,主要考虑的是电源,电路音质都差不多,取决于喇叭和音箱。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多方便

网友:
TDA1521可以,许多人都否定摸拟功放,有些滑稽,摸拟难道不意味是无限采样的功放吗

网友:
最省钱是废CRT电视或者收录机拆喇叭和功放模块即可,其次废品站找小音箱,再其次9.9包邮小音箱。

网友A:
本地闲鱼,送你都有可能

网友:
看你手头有多少料:外壳(密闭盒子,要有点刚度),功放块(最好的是D类),喇叭单元,杂料(USB线,信号输入线,功放外围器件,洞洞板等)
如果都没有,最便宜的当然是9.9包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闲鱼,送你都有可能

赞同你这个说法,但是不适合现在节日,得过段时间

网友:
不怕快递没上班不如买个简单省心。

网友:
兔年大吉恭喜发财

网友B:
闲鱼音箱几块钱还是蓝牙的,为什么花时间自制?

网友C:
家里没有插卡音箱吗

网友:
电路还好,外壳比较难做。

网友:
问朋友要一个

网友:
菜鸟的话,还是建议买成品吧,又不贵,自己DIY要求动手能力及相应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音箱几块钱还是蓝牙的,为什么花时间自制?

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没有插卡音箱吗

没这些,搞这个干啥?平时都不怎么听歌。    我有个功放和书架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