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节3.7V电池,有30W的移动电源电路板配吗?

楼主(2023-01-27):
我搞了个60AH的锂电池

想做个移动电源。。。。

但是基本都是18W的,就没有大功率的电路板吗?  最好不超过40块钱

是不是这玩意真挺难做大功率的?

要不,我还是输入输出分开做电路算了。 60AH用30W要充也好慢。。。。。

网友:
led电源参考一下

网友A:
30W那是快充了,一般采用多个锂电池串联的主板,比较考验电池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那是快充了,一般采用多个锂电池串联的主板,比较考验电池一致性

我就只有一节- - 没法串联。。 看成品板子似乎有个升压到20V的只支持1A

反而12V可以2.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只有一节- - 没法串联。。 看成品板子似乎有个升压到20V的只支持1A

反而12V可以2.5A

用dcdc升压到20,20v怎么可能只有1a,除非你认为升压到20v直接充

584 - 200W20V升压模块 在LM5122气氛下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LoveTombSeries/LoveTomb584

网友:
目前单节方案,除了个别diy自治的外,市面上最高功率是22.5w,即5v 4.5A或4.5v 5a,给充电宝充电要达到这个功率需要支持该协议的充电头

网友:
再大不安全的,

网友:
其实还是自己设计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cdc升压到20,20v怎么可能只有1a,除非你认为升压到20v直接充

我说的是成品。。。带PD输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cdc升压到20,20v怎么可能只有1a,除非你认为升压到20v直接充

你再看看那个产品,输入至少要11V

网友:
你这是要解决充电问题还是放电问题?充电可以考虑中兴ZXDN的小模块,放电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那个产品,输入至少要11V

那个不是产品,那个是别人设计的,给你看个例子而已,你仔细去看看主要的ic

LM5122
3-65V Wide Vin, Current Mode Synchronous Boost Controller with Multiphase Capabilit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成品。。。带PD输入输出的

我没说错,你认为的就是直接充

换个思路就行了,随便你用什么,想办法升压到20再用你所谓的成品pd

网友:
正四个独立的板子,四个充电口用四个充电器同时充,一个多小时充满

网友C:
什么锂电池?单节60A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dcdc升压到20,20v怎么可能只有1a,除非你认为升压到20v直接充

DC-DC升压电压差越大效率越低,最大功率点肯定是在电压差不多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锂电池?单节60AH?

电动汽车用的那种啊。 80多块钱买的。。。  都可以不用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升压电压差越大效率越低,最大功率点肯定是在电压差不多时候

请教下这个效率是转换效率吗

3.7升20 一般效率是多少?

网友:
也许楼主去立创开源平台看看会有收获

网友:
13楼说的对,想大功率充电得先把电压升高,然后再接入支持快充的成品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