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有故障的排插

楼主(2023-01-27):
家里一个排插开关出问题了,拆开看看

直接下螺丝

就是开关出问题

开关按下后接通,然后再按里面的铜片就不弹起来

看样子是一体成型的有什么办法修复吗?或求大神告知开关型号,更换一个恢复功能

网友:
直接短接开关~~~~~~~~

网友:
短接吧。另外,线径真细

网友:
直接淘汰吧,老产品有安全隐患

网友:
我家几年前就全部换成公牛的插排了,安全省心

网友:
大功率用公牛安全些

网友:
有买这种开关的,修下来不便宜。直接跳过开关比较省事。细线插座不是一无是处,相当于自带保险,有问题立即坏掉,不会出大问题。关键看插口稳不稳,如果插头比较松,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黑背景图非常专业。

网友:
啥一体成型啊?能无损拆开的。

网友:
都停产了,这种修好备一个挺好,万一碰到外标的插头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直接淘汰吧,这玩意儿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明显能拆开的啊,那四个白色圆柱卡扣。不过拆不好就废了

网友:
老插排都是这样的,安全起见最好换了吧

网友:
这种垃圾不赶紧扔了

网友:
应该是超载运行惹的祸。

网友:
直接短接开关就行。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
线太细,只能小功率用用

网友:
线太细,裸露太多,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