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氙气灯路灯,用的飞利浦镇流器

楼主(2023-01-27):
不要的路灯,可能有故障,时亮时不亮。

网友A:
这是钠灯吧!启辉器坏的可能性大,就是那个黄色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小

不大,70w而已

网友:
这东西放家里用,会不会亮瞎眼?

网友:
发热大户,可以顺便取暖

网友:
电感镇流+升压

网友:
拆解不全,只拆了个壳子,把那个黄色的也拆开才算

网友:
发热大户,不过这玩意比led亮,显色还好

网友:
用电多,但亮度高

网友:
比较费电吧

网友:
原来路灯里面长这样啊

网友:
一会亮,一会不亮,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氙气灯据说亮瞎狗眼,汽车摩托车上装了会不会惹来JC蜀黍?

网友:
发热耗电,淘汰了。

网友:
是钠灯,年前在本地体育馆修了十多盏,灯管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唔。。。这个东西是金卤灯,不是氙灯。他是高压汞灯的后续发展改良产品。

网友:
至于他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一般是灯管老化了。随着老化,管内压力会趋向于增大,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内压高,额定的冲击电压会点不亮他,或者点亮后随着发热管压进一步增大,然后突然熄灭,等冷却后再次被点亮这样循环。

网友:
钠灯和金卤灯的电路结构一样,钠灯发黄光多用于路灯,金卤灯发白光多用于广场体育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钠灯吧!启辉器坏的可能性大,就是那个黄色盒子

不懂,我看整流器上写的HID以为是氙灯。捡了四个,两个是坏的,一会儿亮一会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