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收音机改充电器,能正常充电吗?

楼主(2023-01-27):
家里有一台收音机,电池仓里面是尖头18650电池,我就把18650电池取出来,从收音机电路板正负极引出接线端,然后给手机电池充电。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只给18650电池充电,
收音机上面显示正在充电。只给手机电池充电的时候,收音机显示是满电。我量一下,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充电端电压是6.5V。只给手机电池充电的情况下,是5.5v。只给
18650电池充电情况下,是5.35v。这么高的电压,手机电池和18650电池能安全充电吗?手机电池是用在天然气灶上面的。

网友:
题主老师好  充电器是12伏 咋高这末多

网友:
网上现成的充电模块1块都不到,好用的很,充的还不慢,你收音机这种就是傻充,还是不要用了,坏电池。建议弄个模块给手机电池充电,然后改一下收音机,还可以给收音机的18650充。

网友:
就是简易电容电阻降压充电电路,电流很小。长时间充对电池不好,但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锂电池充电电压限制4.2V,你这个充电器电压太高了,要不得。整个4056充电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电压限制4.2V,你这个充电器电压太高了,要不得。整个4056充电模块吧。 ...

但是,收音机原配的就是18650锂电池,是能正常充电的。为什么我这个手机电池不能充电呢?

网友B:
收音机里没有充电电路,就一二极管降压容易充坏电池。我的几个都用TP4056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里没有充电电路,就一二极管降压容易充坏电池。我的几个都用TP4056改了。 ...

楼主正解

网友C:
18650一般不含保护电路,手机电池含保护电路。
所以两者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一般不含保护电路,手机电池含保护电路。
所以两者不同。

那我在收音机里面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电池内阻过高,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
现在铁锂电池的充电器比普通锂电池的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