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同事鼠标恢复数据线就是用这个鼠标的线

楼主(2023-01-27):
『X折腾』同事鼠标恢复数据线就是用这个鼠标的线

拾得的,看上去还可以,通电试机后是坏的,只能放弃治疗。。数据线利用起来

USB的头没有了

拆开,跟另一个同事的山罗技一样,螺丝柱断了

很简洁,微动可以利用起来

反正就是能精简就精简

按照这个线序定义,通电亮灯

亮灯了无法使用

放弃治疗。

网友:
连续看了楼主两篇修理鼠标的帖子,佩服学习

网友:
这是第三集了,维修鼠标连续剧。有看头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A:
中间线换一下位置试试

网友:
这个鼠标的造型有点像雷蛇的铜斑蛇

网友:
这个鼠标好简单

网友:
有线鼠标线用柔软些的好些

网友:
柔软的线也是线 有线就不舒服啊

网友:
能省就省,确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线换一下位置试试

看着做工简陋就没想着折腾了。

网友:
拆修鼠标系列,这种简单鼠标坏了还能拆件用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板子上空空的。

网友:
科技进步,里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网友:
这也太简单啦!

网友:
没试试PS/2接口?

网友:
这样的鼠标,扔吧,拆配件都嫌太低端

网友:
这微动扔了吧,太拉了,另外,鼠标线质量也不会好,全都扔掉吧。